遥控器油门拉到最低,监视器里面显示自动回中是什么问题 ...
遥控器油门拉到最低,监视器里面显示自动回中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3-29):
如题。在玩
模拟器
的时候飞机降落收油的时候,把油门拉到最低,但在 模拟器里面的
遥控器
显示出油门拉杆自动回中,也就是自动呼油去了。是我设置问题还是遥控器的问题啊 ?

网友A:
是否IDLE也就是直机3D模式打开了,摇杆上下都是满油

网友B:
校准一下。校准前把所有的摇杆都放到中间,尤其是油门。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

网友C:
模拟器不是直接读取你的摇杆位置 而是通道数据 看你曲线怎么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