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80A进水,求维修

楼主(2014-03-29):
各位好!我的天行者80A调速器,因进水,失灵了

经过干燥,用WD40刷洗,用化油器清洗剂刷洗,重新通电,没有反应

寄去好盈修理,因进水,不能保,但可以换购,浪费了26块钱邮费

但是,如果用手指将下图中电子件(图中正中心的黑色正方形)两段按住(用人肉导电),则可以输出BEC电压

请问可以修吗?这个元件叫什么名字?在哪里买?谢谢!

网友:
像是功率器件,MOS管

网友:
只要板子么坏 没什么修不好的只是不想修罢了

网友:
图中正中心的黑色正方形 是贴片电感

网友:
楼上正解,如果按下正常的话,估计与这原件有关的引出线脱焊,电感的话用电表测量一下阻值应该是0,LZ可以用电表测一下阻值,然后手按下在测一下阻值。

网友:
用手按一下“黑色方块”输出正常不一定是这个原件问题,还可能是按下时,其他原件焊接“恢复”正常了。

网友:
那是MOS管,全称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哈哈,得瑟一个
这个电调的BEC是用的是开关降压,MOS就是开关
用人肉导电得到电压正常吗?
人肉导电能工作的话一半找一样型号的MOS换上就行

网友A:
明显是那个大电感右边的黄色的胆电容还是什么的烧掉了么  表面颜色都焦了············

网友B:
这个元器件,深圳赛格可以买到,我是做手机维修的,如果你是深圳的,我可以帮你修!

网友:
买个外置的UBEC吧

网友:
楼主厉害居然用化油器清洗剂洗,那化油器清洗剂有腐蚀性的,不坏也给你洗坏吧~

网友:
一般功率管坏都是免费维修的,其他的坏没碰到过

网友:
用WD40来洗的,第一次听说,还不如不洗了直接脱衣吹干!

网友:
WD是个错误的选择,我的电调进水好几次都是直接吹干屁事都没有

楼主:
可能真的是我清洗方法错误吧,感谢大家给我这么多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那个大电感右边的黄色的胆电容还是什么的烧掉了么  表面颜色都焦了············

你好! 我已经买了一个替代电容,把旧电容拔下来,新电容换上去,还是不行

还是用人肉导电法,才能输出BEC,使接收机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元器件,深圳赛格可以买到,我是做手机维修的,如果你是深圳的,我可以帮你修!

谢谢你!

有机会的话,让你去修,呵呵

网友:
我也进过水,发厂家回复是直接买个新的,邮费都花了20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