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20电机实在是太猛了,受不了啊~

楼主(2014-03-29):
已经第三次了,第一次3D第5块电飞机终于扛不住,尾传动轴直接扭坏,自旋炸鸡~第二次外场3D尾管差点飞出去,今天是第三次外场,飞机吃不消啊,尾管也差点飞出去,而且大齿已经被电机磨出很明显的痕迹了~
2520-1880KV电机,你叫我们这些飞山寨机的屌丝们情何以堪?
飞机实在扛不住这样暴力~  诶,还是用回2221-2010KV吧~

网友A:
咋会这样呢~ 2010不是更高么

网友A:
我也是跟Lz一样的飞机一样的配置,正打算入这个电机呢~ 现在看来 算了

网友B:
其实不用换电机,只要调整进角,或者油门曲线,要么就换小电机齿,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会这样呢~ 2010不是更高么

齿轮小1T的,而且2221电机功率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跟Lz一样的飞机一样的配置,正打算入这个电机呢~ 现在看来 算了

不过很刺激,那种瞬间俯冲再拉起,电机1kw的输出,肾上腺激素马上分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用换电机,只要调整进角,或者油门曲线,要么就换小电机齿,就OK了。。。

那买2520电机就没意思了,就是要他的暴力,只可惜飞机吃不消~

网友:
念归年发表于2014-03-29 20:22:38
咋会这样呢~ 2010不是更高么
KV的定义是理想状态下1v电压驱动电机时所获得的转速
即转速特征

放在车子上,大概相当于引擎额定转速
而我们选引擎时更在意的马力,扭矩等参数统统不能仅从转速上得知

不知道这样比喻是否更容易理解一点

网友C:
我也买了个 2520 3S版本的 等货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个 2520 3S版本的 等货中

3S版本对电池C数要求高很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3S版本对电池C数要求高很多啊~

40C的格氏电池

网友D:
引用 楼主:
3S版本对电池C数要求高很多啊~

深有体会啊 2520 3s 我的只有60c干得动 原来的 软的一笔

网友E:
看上去这么高端 还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深有体会啊 2520 3s 我的只有60c干得动 原来的 软的一笔

所以直接用6S电机得了,只需要搭配45A电调和30C电池够了,省很多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上去这么高端 还山寨?

那只是看上去,飞机的做工精度不够,暴力高转震动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直接用6S电机得了,只需要搭配45A电调和30C电池够了,省很多钱的

6s电池 和好一点的3s电池价格差不多 而且3s 还可以给固定翼用

网友:
额,来慰问下

网友:
那我收来玩玩

网友:
  怎么会   是个别零件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