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响的我想吐了。

楼主(2014-03-29):
两个亚拓515 一个KST515 摇杆打到底 一直响,
刚开始以为是行程过大,
设置半行程打到底也响,
但是其中有一个亚拓515又不响。
是三个响的有问题还是一个不响的有问题呀?

网友A:
数字舵机只要有一点施加在舵臂上的力都会吱吱响,正常的

网友B:
不响你就可以直接返厂了

网友C:
他有一个不响哟

网友D:
Futaba的数字舵机只要不加力从来不响。

网友A:
想让它不响也容易,接电自检完成后肯定乱响,用手分别巴拉各舵臂,只要飞机原地别动保证不响了

网友E:
飞上去就听不到响了,下来赶紧拔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