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小飞机的的电池大家都是怎么飞的?

楼主(2014-03-29):
小飞机的的
电池
大家都是怎么飞的?都是飞到飞不起来才下来?我的977这样飞的话电池下来3V左右的,过放了呀

网友A:
掌握出到3.40V的时间,以后就按时间了,遥控器有定时用遥控器的,没有就用秒表或手机里的,BB就别用了。如果嫌麻烦,就感觉动力出现下降换电池,最好是感觉出3.40V的动力状态。别再3.0了,马上会挂的。

网友B:
养成定时飞行的好习惯

网友C:
977心得体会这个帖子里面楼主飞悬停十分钟左右,低压保护时是3.4v。我要自己试试了,我飞v930时有低压保护,是v977的四通道版本动力完全一样,低压保护时动力***下降落地后推油门无反应,当时也没有测电压。

网友D:
养成定时的习惯,换上新电池就开计时

网友C:
刚才我问技术人员了,接收机检测到电池接近3.15v时电调会降低输出。
我试过v930,保护后就无力了,落地后推油门也不转了。
这个977稳当起见可以找个便宜电池试试,然后测测电压。

网友E:
下来后测试电压3.7V左右,以后就按照那个时间飞。可保证电池正常飞行次数的寿命。

网友F:
飞5分钟 多少电压

网友G:
感觉动力变化,加油门升力不足就换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