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77使用心得体会

楼主(2014-03-29):
因为我也是新手,所以还是我来说吧!说实话,977飞机比较轻,所以留空时间长,至少8分钟以上,动力十足!六轴自旋那是相当的稳,而且好像自动修正陀螺的进动性(以顺时针左旋飞机为例子!左右自旋飞机偏转方向,左转会低头,右转会抬头)。至于3轴模式,那简直太灵活了,我还不太能搞定!仅仅从练手来说,绝对比模拟器效果好,比较耐炸,还是因为质量轻!缺点就是遥控器只能用原装的,发射功率小,只要有障碍物,十米就会失控!不过在开阔地,我试了一下至少30米绝对没问题,再远了也就看不清楚了!再就是螺距不能再控上面调,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拔掉电机线,遥控器打在3D模式,遥控器油门中间位,通过同时调节3根十字盘拉杆来实现0螺距调整,最大螺距最小螺距是死的!尾桨和966一样,很小,但是尾管加长了,所以锁尾相当不错,值得入手!而且现在出了600毫安电池,28元一块,我觉得四块电池足够玩了!还有一点,控上面微调尽量我不用,先通过十字盘连杆调!就我这水平都能定点自旋十秒以上!

网友:
听你这么一说,这个机还是很不错的,适合新手入,而且貌似也可以替代CP系列了。只是不知道其他配件价格如何,还有就是和改装后的CP比如何。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A:
定点10秒是多少轴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点10秒是多少轴模式

3轴六轴都可以!3轴需要修正,6轴只要状态好进入,直接脱控!

网友:
有障碍物十米就失控,我还没有试过,一般都是在视线内的,试过60米没问题,当时高度15米圆周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模友测试3d九分钟下来电压2.95v,对寿命有影响,以后要悠着点啦!
定时7分钟或者放到3.2以上比较靠谱。
...

我也是偶尔发现的,就在我上次450炸鸡的楼上飞,突然失控,经过仔细勘察是楼道矮墙挡住了遥控器和飞机!又试了一次也是如此,到开阔地就好了,我还差点退货了!我试过了,飞到电压保护,旋翼自动停转电压是3.4,已经十分钟了,不过不是3D模式,我以后就控制在8分应该可以了!

网友:
我飞v930时也有低压保护,我这个v977从来没有飞到过低压保护,悠着点比较好
2.4g确实害怕障碍物,我也要注意了。

网友:
请问,V977的充电器,能用手机的插头直接充电吗?

楼主:
只要能插USB  都可以!我全试过了!

网友:
不错到机机,新老手通吃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偶麦嘎!你的是红色主板,我的是绿色主板,我飞v930时也有低压保护,我这个v977从来没有飞到过低压保护, ...

红色主板和绿色主板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色主板和绿色主板有什么区别啊

不知道!没见过绿色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要能插USB  都可以!我全试过了!

USB接口插IPAD的2.5安时的充电器,对充电有影响不?我曾经用2.5安时的充电器,充911的电池,200毫安充了20多分钟,灯还没灭,估计是过充了,还好电池才10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接口插IPAD的2.5安时的充电器,对充电有影响不?我曾经用2.5安时的充电器,充911的电池,200毫安充了2 ...

电流最好不要超过1C,250--500毫安就可以了!

网友E:
跟mcpx比,應該還是mcpx好點吧

网友:
我也团了一批,还剩几个全新的,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

6轴果然很稳,后悔啊,150DFC买早了,大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跟mcpx比,應該還是mcpx好點吧

MCPX應該是弱掉了...977可靈活可穩定一鍵切換,重點是有自旋優化

网友:
2.4G本身穿越障碍物就差,小直机吗本身就不需要太远的距离,50米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