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冲浪者!!!给点意见!!!!

楼主(2014-03-29):
废话不多说先上图!!!!

配置:
朗宇2216 1250KV   仿APC 9*6桨
电调: 好盈40A 电调外置 ```
飞控:U2S最新版
遥控:天地飞8 +2W功放
图传:2W
电池:一块2700的  一块12V的···放在机头正好压平!!!!重心在碳纤杆位置!!!!不知道可行不!!!
摄像头是索尼700线
简易云台! 准备FPV
不知道可以不!!!!!!!!还有就是接收机天线我外置····飞机侧面一面一个!!!!
不知道可行不!!!!!!!
还有就是GPS模块模仿论坛上模友给加高了!!!还有用锡纸把线都包上了!!!!

装配完毕重量是1200G  不知道可行不!!!!!
!!!!!!!!!!!!!!!!!!!!!!!!!!!!!!!

网友:
意见就是图传太大了。GPS没有必要用这么夸张的架子!

网友:
GPS很霸气~~图传800MW加平板天线就够了

网友:
我以为楼主要搞预警机呢

网友:
动力太足了
我1.33KG,用2212 kv1400加7*4飞得挺好的,省电

网友A:
腰推上9吋桨,楼主是不是改了电机座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腰推上9吋桨,楼主是不是改了电机座的角度?

推力线没变 !!!!直接买的现成的电机座!!!

网友:
霸气威武啊。应该没问题的 飞!

网友:
肯定加碳杆了吧,风大的话机翼能承受这么重吗?

网友:
飞了才知道好不好!

网友:
好像预警机

网友B:
哈哈,你的电调位子和我放得一样,  你QQ多少?加我837550202  我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的电调位子和我放得一样,  你QQ多少?加我837550202  我新手

我比你还新!!!!!都没飞过!!~

网友B:
呵呵!我的已经炸坏了。。。你多买点泡沫胶哦!还有胶布  在买个电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的已经炸坏了。。。你多买点泡沫胶哦!还有胶布  在买个电机座

我还没飞呢!!!!因为我这风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