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的下降速度为什么是大疆飞控产品线里面最慢的呢?

楼主(2014-03-29):
不管是定位高于NAZA V2的A2,WKM,还是定位低于NAZA V2的NAZa lite,升降速度都是6m/s,唯独NAZA V2的下降速度是4.5m/s,这是为什么呢?如果出于安全或者产品定位考虑,V2也不能比更便宜的lite下降还慢吧?

这个图是官网采集的数据

网友A:
何必纠结,油门收到底,绝对下的快。

网友B:
手动模式垂直俯冲,40米/S不是梦。。。

网友:
慢点好  稳啊

网友C:
下太快晃阿晃的恐怕!
我最快下降速度控制在3m/s 而且還是用前進後退降落法
垂直下降最快1.5~2m/s 再快就晃很大

网友D:
小小差別自行用操控也可補回的. 是 很趕時間嗎?  要是趕時間下次就不要上得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必纠结,油门收到底,绝对下的快。

油门到底也是4.5m,觉得很奇怪,比上不足,比下也不足是什么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小差別自行用操控也可補回的. 是 很趕時間嗎?  要是趕時間下次就不要上得太高了

差别是不大,但是感觉不合理,产品参数比上不足比下也不足,比较奇怪的道理。时间暂时还有冗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模式垂直俯冲,40米/S不是梦。。。

手动玩不起==技术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太快晃阿晃的恐怕!
我最快下降速度控制在3m/s 而且還是用前進後退降落法
垂直下降最快1.5~2m/s ...

这样不稳定可能是你机器调的不太好吧,我4.5m下降也没见比较严重的晃动,当然是在风比较小的时候。正常有风的时候,3m下降也没见明显的不稳定。还是多用心调机吧~

楼主:
慢点是好,也稳,但我觉得这应该由用户自己去掌握,不该剥夺用户快。速下降的权利(当然不是指手动模式啦),至少一个定位在产品线里面属于中等的产品下降速度不应该是最低的,不是么

网友E:
我说大疆是随便写的你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说大疆是随便写的你信吗

GPS定位精度什么的,可能也许大概是。但是NAZA V2零油门下降真的是4.5/s…………这点跟说明书倒是一样的

网友:
4.5已经很快了

网友F:
是啊,下降速度太慢 且很抖动。 我的精灵飞1公里高的时候,下架 油门快到底了 速度也就3.9m/s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差别是不大,但是感觉不合理,产品参数比上不足比下也不足,比较奇怪的道理。时间暂时还有冗余的

朋友這些不用给自己糾結吧! 你可以理解為naza v2所配套的机種比其它高端点的為小, 輕一点下降速度自然相对慢一点的.  而v2可以添加地面站等各樣拓展功能相对 lite來說就什麼都不能了, 基於安全和穩定的考量所以下降速度也比lite的較慢了. 不知是否正確只作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啊,下降速度太慢 且很抖动。 我的精灵飞1公里高的时候,下架 油门快到底了 速度也就3.9m/s

精灵可能是因为轴距和重量都太小了吧,最新的固件好像已经限制下降速度到3m/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這些不用给自己糾結吧! 你可以理解為naza v2所配套的机種比其它高端点的為小, 輕一点下降速度自然相 ..
哈哈,这么理解也有点道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