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minicp摔了一次,重新对频成功之后一直是负螺距

楼主(2014-03-29):
今天在室外飞minicp 的时候,准备尝试一个新动作,结果不小心摔了,然后重新把电池拔了再通电对频之后,一直是负螺距,油门给到100%都飞不起来,螺旋桨转动正常,请问有人知道怎么回事,或者知道怎么解决吗??

目前的螺距如图示

网友:
没那么巧三个舵机都扫齿严重摇臂跌倒最低点吧

网友A:
从图上看,你的mini cp主轴固定环被拉上去顶到你的十字盘了,所以造成了如此大的负螺距,摔机时应该是主齿轮跟主轴松脱导致,把脚架拆下来把主齿轮跟主轴按紧即可回复正常。。

网友:
楼主是不是打了3D模式

网友:
炸鸡为正常现象,但炸鸡后请仔细检查飞机有无异常。

网友:
看你的主轴固定环吧  重新装好即可

网友B:
一看就知道是大齿轮松了

网友C:
推動固定環時要小心舵機,如果舵機臂有虛位即表示掃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你的mini cp主轴固定环被拉上去顶到你的十字盘了,所以造成了如此大的负螺距,摔机时应该是主齿 ...

的确是的 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知道是大齿轮松了

高手,说的没错

网友(2014-08-09):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你的mini cp主轴固定环被拉上去顶到你的十字盘了,所以造成了如此大的负螺距,摔机时应该是主齿 ...

嘿嘿,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推動固定環時要小心舵機,如果舵機臂有虛位即表示掃齒了

我有台scp,摔了几次以后发现舵机臂有虚位,能判断是扫齿了么,关于这个扫齿怎么判断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有台scp,摔了几次以后发现舵机臂有虚位,能判断是扫齿了么,关于这个扫齿怎么判断啊?

如果掃了齒,會有明顯的虛位,接電後如能正常操作沒有卡卡的聲音表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掃了齒,會有明顯的虛位,接電後如能正常操作沒有卡卡的聲音表示正常!

那还好,我的就是有点虚位,还没全部扫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