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APM6个模式

楼主(2014-03-29):
由于是自己一个人飞的所以拍的不好  自稳模式  定点模式  刷锅模式 混合模式  航点模式  还有RTL模式   自动降落 强大的APM

网友:
楼主应该加上字幕啊,对应的是哪个模式,混合模式是什么模式,新人还没入魔

网友:
顶一个,今天我也首飞APM了,自稳就能钉钉子,完美的APM

楼主:
这是原汁的视频不添加防腐剂的

网友A:
请问自动降落须要装超声波吗?

网友A:
有用过的说一说,apm自动降落须要装超声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用过的说一说,apm自动降落须要装超声波吗?

不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用过的说一说,apm自动降落须要装超声波吗?

不用,

具体APM是怎么检测的,不太清楚,可能是通过震动,也可能是跟起飞的时个的气压对比

网友:
完美的APM

网友:

谢谢,准备换apm。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

具体APM是怎么检测的,不太清楚,可能是通过震动,也可能是跟起飞的时个的气压对比

谢谢,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

具体APM是怎么检测的,不太清楚,可能是通过震动,也可能是跟起飞的时个的气压对比

就是定点模式下,不断的降低高度。
直到高度无法再降低的时候,判断为降落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自动降落须要装超声波吗?

不用超声波

网友:
顶一个,APM值得入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定点模式下,不断的降低高度。
直到高度无法再降低的时候,判断为降落完成。

原来是这样,多谢解答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我也打算买呢    你用的是天地飞8遥控吗    感觉怎么样    FPV 加航拍够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