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 有失控 记录吗

楼主(2014-03-29):
请教各位 哥们  我听说 T14SG 有过 1次 失控 记录   请问 还有那位哥们 失控过  就T8FG 和14SG 到底 哪个好 14SG比T8FG 好在那里  本想人14SG 但有个模友称 他用T8FG 没有失控过 用14SG 失控过    请各位 哥们 赐教~~!

网友:
14毕竟是新版的··功能也比T8更强些··个人建议还是14···

网友:
本人也是选择14SG

网友:
失控没有过,自动关机一次,电池问题,功能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没遇到过失控,14SG

网友:
玩了快两年航模。futaba失控还没听说过,jr倒是有些
不过个人感觉不是遥控器问题,要出也是接收那边出的问题

肯定14sg啦...

网友A:
顶阿涛,不会失控的吧,小邓自己想多了,等明天摸摸小邓的14,据说手感比t8好

网友:
2.4G, 很少有失控了。除非是作死的飞法。。。

网友:
用山寨接收也没见有失控

楼主:
谢谢 各位的 指教  总算是放心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阿涛,不会失控的吧,小邓自己想多了,等明天摸摸小邓的14,据说手感比t8好

哪 如此 看拉  哪个 说14SG 失控的人  是自己炸机 了 拉不下面子   怪遥控啊

网友B:
我用JR XG8原装接收和山寨接收都没失过控,用14SG到现在也没失过控。如果不是FPV飞法,就正常飞行一般不会失控,除非安装方法或者天线摆放位置错误才有可能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JR XG8原装接收和山寨接收都没失过控,用14SG到现在也没失过控。如果不是FPV飞法,就正常飞行一般不会 ...

网友C:
有失控过 我们这边有个朋友 见别人都买14sg了 情绪失控 也偷偷的去买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失控过 我们这边有个朋友 见别人都买14sg了 情绪失控 也偷偷的去买了一个

网友D:
咋可能有  无失控记录的控......
本地确认的失控知道几起。只是我们这里电磁环境太复杂,复杂到有大功率干扰机就在附近测试,***雷达就在不到1公里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咋可能有  无失控记录的控......
本地确认的失控知道几起。只是我们这里电磁环境太复杂,复杂到有大功率干 ...

谢谢~~师兄的 指教~!

网友:
听说。。。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