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双通道舵机测试仪。

楼主(2014-03-29):
PIC12F675 单片机做的双通道舵机测试仪,信号脉冲宽度1~2ms,1000级(分辨率0.001ms)。工作模式有手动、中立、和自动。自动模式下可调节往复速度,最快往复周期0.16秒(单程0.08秒),最慢往复周期40秒(单程20秒)。

电路很简单,估计和大多简易测试仪差不太多。

电路简单,不需要做印刷板,用洞洞板飞线焊起来就行。通电后默认为手动模式,按开关可在手动、中立、自动三种模式间循环切换。手动模式下指示灯常亮,使用两个电位器分别控制两通道的输出脉冲宽度。中立模式指示灯以0.5Hz频率闪烁,输出1.5ms宽脉冲。自动模式时指示灯以5Hz频率闪烁,使用电位器2调整舵机摆动速度。

下面为测试视频,视频中第一个通道在中间位置时有点抖动,是因为电位器太老了有点接触不良(做的时候发现手头没有电位器了,从垃圾里好不容易找出来一块热风枪的控制板上拆了两个),改天买两个新电位器换上就行了。

程序文件地址。链接  http://pan.baidu.com/s/1c0xhW2W 配置字:0184

另应模友要求放上源文件, 写的不规范大家见谅. http://pan.baidu.com/s/1kTwnJZh

网友:
下载链接失效了

楼主:
链接已更新,另有没有人知道百度云的分享链接怎么才能设置为永久分享。

网友:
密码又弄不明白了

网友:
密码试出来了:oio4

网友:
连接又不行了啊

网友A:
能发源代码吗???想学习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发源代码吗???想学习一下啊..

已添加下载地址,请从以下地址下载. http://pan.baidu.com/s/1kTwnJZh

网友B:
楼主程序文件是不是发错了 我下的206B的用不了 在你发的源代码文件里找了个3.14KB的还能用 就是分辨率0.04ms的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程序文件是不是发错了 我下的206B的用不了 在你发的源代码文件里找了个3.14KB的还能用 就是分辨率0.04m ...

抱歉确实是发错分享地址了,现在已更正. 电位器采样使用的是10位AD,最高分辨率1024级,限制最大值为1000;脉冲宽度输出是用的16位定时器,定时器时钟频率是1/4系统时钟,系统时钟为4MHz,所以理论上讲分辨率应该是0.001ms.

网友(2014-09-22):
学习了,强人顶下,楼主可是高手啊

网友:
很不错!不过这个舵机可别那么玩,齿轮受不了

网友:
强,单片机没接触过。

网友C:
强悍·····值得模仿

网友D(2020-05-22):
麻烦能在分享一下那个舵机测试仪的程序代码吗,希望可以学习一下,谢谢啊

网友(2023-05-17):
大牛୧(๑•̀◡•́๑)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