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蓝灯问题!希望大狭们进来帮忙 先谢谢了!

楼主(2014-03-29):
现在WKM 每次上电后总是红蓝闪烁 然后是蓝灯单闪 . 必须连续拔电再上电N次才能正常闪烁紫色灯.

终于在今天闪紫色灯GPS也不定位了 最后在降落离地面几米地方炸机了! 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情况?

网友A:
更新固件之后才发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新固件之后才发生的吗?

是的

网友:
我的也是,但是目前没有解决。之前不出现蓝灯,那么紫灯也没有了(红灯和蓝灯合成紫灯)。寄回大疆之后,他们说修好了,给我寄回来了。为了上飞机,我必须重新设置,开了软件就必须更新固件,更新之后不仅没有蓝灯,绿色也没有。红和绿合成的黄灯也没有了,只能亮红灯。最近大疆的产品总是出问题,我觉得是新固件有很大的关系。 最近大疆的东西很不靠谱。我只是分享我的经历,没有办法帮助你

网友:
亮蓝灯应该是接收机连接虚位吧。

网友B:
蓝灯单闪: 失控. 检查遥控\接收机(最好用替换法试一下),以及接收机与主控的连接.

网友:
没发生过

网友:
蓝灯?我也是用WKM的,还真么发生过闪蓝灯的情况,希望楼主早日找到原因~~~

网友C:
楼主你好,蓝灯闪烁在失控模式下,能否上传简单的闪灯视频,也便于帮你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蓝灯闪烁在失控模式下,能否上传简单的闪灯视频,也便于帮你解决问题。

你好 视频没拍  我和你详细描述一下

上电后 红蓝闪烁(跟GPS 搜星红紫闪一样)

1分左右后 蓝灯单闪

然后要反复拔电再上电N次 才能正常闪烁紫色灯

前天反复上电后 灯闪烁正常 但是起飞后就是不能定位 即使紫灯单闪也不能定位 然后赶紧降落在降落离地面2米的时候失去控制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灯单闪: 失控. 检查遥控\接收机(最好用替换法试一下),以及接收机与主控的连接.

我和你详细描述一下  首先不是遥控和接受没问题 因为闪蓝等的时候 我拿舵机插接受测试遥控依然正常有信号!

上电后 红蓝闪烁(跟GPS 搜星红紫闪一样)

1分左右后 蓝灯单闪

然后要反复拔电再上电N次 才能正常闪烁紫色灯

前天反复上电后 灯闪烁正常 但是起飞后就是不能定位 即使紫灯单闪也不能定位 然后赶紧降落在降落离地面2米的时候失去控制炸机

网友D:
极有可能是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极有可能是灯坏了.

不是的 因为测试了 蓝等时候飞机不能启动! 如果是坏了 不影响飞机启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的 因为测试了 蓝等时候飞机不能启动! 如果是坏了 不影响飞机启动的

那就是升级固件后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升级固件后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