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倒计时自动熄火

楼主(2014-03-30):
450飞机亚拓
电机
和电调,黄K8连卫星,控是DX8时间设定4分钟,十次飞有两三次到时间后会自动熄火。几秒后再推油门还可以飞起来,原来3GX也会有这样问题,固定翼从来不会出现此类问题,控都归零试过了,就出现在450上,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电调的低电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低电压保护??
不是的 如果每次悬停6分钟它会保护 那我同样一块电池飞超过6分钟的时候有时候是不熄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