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 机体前倾

楼主(2014-03-30):
年初入手的A2,前段时间挂上了GH3。今天晚上测试,切姿态时解锁推油,机体还未离地是机子向前倾,果断向后拉舵收油,还是损失折叠桨一直。以前也碰到过前倾状况,不过切换手动模式就好救,离地后也稳了。这到底是什么状况,难道是重心问题还是姿态时候传感器的自己修正???

网友:
起飞时重心与上次飞行不一样或者首次飞重心不在中间,起飞是会倾斜的,但离地以后就平了,我的经验,嘿嘿。但果断推油,离地就平了

网友:
设置的重心肯定不对了,后移试试?正确设置起飞是直上的。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两只手抬起对角的机臂,没有明显的倾斜就说明重心OK

网友:
我的调了重心,在第一二次起飞时会向前,或向左向右。这时果断推油门,就没事。

网友:
应该是重心问题,果断给油应该能起来。

网友A:
Gps和IMU的位置设置,请把中心位置往下设置1-2厘米试试。我的2个悟空和A2全是这个问题,怎么测试机架带上负载都是平衡的,物理平衡的软件里也要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和IMU的位置设置,请把中心位置往下设置1-2厘米试试。我的2个悟空和A2全是这个问题,怎么测试机架带上负 ...

嗯,好的好的

网友:
果断加油门起飞,会有惊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