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来求解480震动不断的问题了 快来帮帮我吧。。。。。。。。。。。。

楼主(2014-03-30):
在论坛里面收的二手480 设备是 KST215 亚拓DS525M 飞越3S电机  亚拓35P电调 ZYX 本以为买回来就可以飞了  没想到回来了噩梦才开始了  飞机回来后一直奇异震动 一直不断 由于新手不懂 就早早确认收货了
后来震动一直不能消除 开始更换配件 尾巴上面所有东西都换成了新的了 尾部升级了冰人一套 尾管和传动轴这些是富丽的  全是新的  机身更换了飞越FBL旋翼头 冰人十字盘 冰人主轴承座  全机轴承都更换了进口的
就连螺丝都全部换了12.9的 大齿盘 小齿盘 对转齿 伞齿这些也是全部都是新的  陀螺仪也换了K8  现在不装大小桨用K8看震动值高达600 装了360MM的大桨后推油们机身差不多都在地上跳了 没有双桨这些  换回325M大桨后情况要好一些了  但是震动依旧非常强烈  我都不敢起飞  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还应该检查哪些方面呢?

楼主:
在线等  求高人解答

网友A:
頻譜分析貼上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頻譜分析貼上來看看

什么是頻譜分析?

网友B:
电机有问题不?电机和大齿的紧张度如何?你把机拆了一样样装,一样样试,看下震动从装什么开始大的

网友C:
看样子是lz不会调机子的原因,轴传机600的震动不算大,就算是买新的也就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有问题不?电机和大齿的紧张度如何?你把机拆了一样样装,一样样试,看下震动从装什么开始大的

额  光是电机空转就有些震动了  震动主要是装上对转齿后就很大了   但是我齿轮都是换了新的 轴承也是换的新的   还有就是尾管 就算不装尾桨转起来摸上去都是麻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是lz不会调机子的原因,轴传机600的震动不算大,就算是买新的也就这样子

但是我这个是没装大桨和尾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2300照飞路过

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是頻譜分析?

5.3 pro的新功能,英文是spektrum analyze

楼主:
引用 网友A:
5.3 pro的新功能,英文是spektrum analyze

噢  我看看先

网友E:
我原来也是一样的,很苦恼,你的震动多半来自尾巴,波箱轴承没问题就好好做一下平衡吧

网友C:
飞越和福利的传动轴就几乎没直的,都是要自己矫正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飞越和福利的传动轴就几乎没直的,都是要自己矫正的

尾传轴关系不大,尾管内轴承放中间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尾传轴关系不大,尾管内轴承放中间就好。

我放了4颗轴承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原来也是一样的,很苦恼,你的震动多半来自尾巴,波箱轴承没问题就好好做一下平衡吧

网友:
http://wcbear.blogspot.tw/2014/02/vbar-vibration-analysis.html

你可以看出主要的震動是多少RPM

网友G:
检查主轴是不是弯的?

网友H:
震动超4000照飞不误的飘过。。。

网友:
我的震动215不知道算不算及格

网友I:
齿轮是不是用的2个生产厂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查主轴是不是弯的?

整个旋翼头都是新的  主轴也是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齿轮是不是用的2个生产厂家的

额  确实  一些是飞越的  一些是富丽的

网友:
换成同一厂家的试试。。有可能是2厂家规格略微不同。。没看买得齿轮都是按对儿装的么

网友:
能飞就行

网友:
大浆夹螺丝是不是太松了···稍微紧一点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