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找到原因了--关于750翼展大弹射--不能正常盘旋--并爽飞。

楼主(2014-03-30):
前帖说到,又做了一架750翼展的大弹射,手工工艺,在所做的滑翔里应该是最好的。
制作帖请见: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911343&extra=

可是,试飞了几次,不能正常改出并盘旋。百思不得其解。
飞机本身已经设定为左盘旋滑翔,采用右倾15度垂直40度左右弹射。
一般弹射高度为45米左右。
问题是,每一次,都是略略的右盘旋上升到最高点,然后立刻改为左转45度左右,并迅速大角度向下扎头,幸好机身强度十分过关,并且飞的是比较软的草地,每次都是头扎入泥土7、8公分。飞机机体强度应该没出现任何问题。
我开始以为可能是因为垂尾左舵量不够,导致扎头,后把左舵量改大,依然如此。
后在增大左舵量一定的基础上,不断地给尾部加配重,可是在平掷时已经明显的尾重,翘头了,在大力弹射时,还是平稳升到最高点,然后就左倾,迅速扎下来,而且每次都是近乎90度垂直下插。
仔细察看了平尾,平直,没有问题;且平尾也打磨的主翼的翼型。
主翼也很平直,未有做好扭,从翼根到翼稍一致的攻角约1.4度左右。两边的上反均一致,约6度左右。
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有可能是哪方面出的问题?感谢!

网友A:
个人感觉像是翼型问题,太薄了。以前做桐木弹射都不敢大力发射,不然就会一个大筋斗,损失高度。

网友:
很好很好,我很想做个遥控弹射。

网友:
1.手掷滑翔看是否正常.
2.加大攻角试试.
3.减小左盘旋偏转角度.

楼主:
1、在无风情况下,手平掷,有点头轻的感觉,总是波状飞行。
2、前几架,攻角都是1.4度左右,都表现不错啊。只不过上几架是多折上反,这一架是整体上反。
3、昨天,已经尝试把舵量改为完全平直,而且仔细检查了左右翼的重量平衡,仔细做了配平,可是在无风或者顺风手掷时,还是表现为有头轻的感觉,波状飞行。在大力35度左右弹射,仍表现为平稳达到最高点(并没有向上拉翻),即左转并迅速大角度近乎垂直下扎。

网友B:
头轻,机头套个橡胶手指套,还有保护作用.
左转失速,说明机翼有人眼难看出的扭曲.
在机翼左下右上贴一段双面胶,再粘上1-2mm木片试试,不用了可随时撕下.
小的木弹射我曾将右翼剪短才好了.

网友C:
最高点失速并损失大量高度是头轻的典型症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轻,机头套个橡胶手指套,还有保护作用.
左转失速,说明机翼有人眼难看出的扭曲.
在机翼左下右上贴一段双 ...

多谢兄弟的经验。回去再仔细检查一下机翼。原来目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高点失速并损失大量高度是头轻的典型症状。

如果真是头轻,那应该是波状飞行,即使到最高点失速,下扎后也应该因为有一定的攻角,飞机会高速下插并迅速拉起,而不是一头扎到地,轨迹没有任何改变。。。。。。。

楼主:
问题基本找到了。。。。。
其原因也是我发神经吧,把平尾也按主翼磨出了翼型。
全机的重心,在主翼后缘20%处,重心明显偏后。这样在平飞时,平尾也会提供一部分的升力。
问题是,低速与高速时,平尾的升力也是不一样的。
这样就比较难配平了。
因此才出现了,在小力平掷时不断加大尾部的重量,甚至已经使尾部超重了,波状飞行,但是在高速上升,因为尾部提供的升力过大,还是会失速垂直下插。。。。。
昨天重新做了个平尾,采用基本的平板,前后缘打磨光滑,或者说略略的对称翼型。
今天上午去试飞了一下,小力及发力平掷、上掷,没有弹射。
原来头重,现在表现为头轻,而且头轻得不少。
我用皮筋固定了点配重在机头,平推,能滑行得不错了,
迎风,大力,45度垂直,右倾15度左右,掷到20米左右,能正常改出,滑翔,但头还是略轻一点,有点波状。这样调试起来就比较简单了。
回家仔细配平就OK了,再大力弹射。
总结起来,平尾,不能乱搞翼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基本找到了。。。。。
其原因也是我发神经吧,把平尾也按主翼磨出了翼型。
全机的重心,在主翼后缘20 ...

楼主分析的在理。
实际上已经严重头轻了。但弹射初速高,平尾升力可以有效补偿,在弹射到达最高点时由于速度降低,平尾升力补偿不足,出现头轻的典型状况--掉高度改出,但一旦获得一定的速度,立刻又出现头重的表现,直插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析的在理。
实际上已经严重头轻了。但弹射初速高,平尾升力可以有效补偿,在弹射到达最 ...

楼主:
清明小长假,带着改好并仔细配平的飞机,带儿子和外甥女一起,去郊外试飞。
总的来说,飞得很爽。
3级以下风,天晴和。
每次都是右倾10左右,垂直角度约20度左右,大力弹射出手。
基本都在40米左右高度改出,并进入左盘旋。多数都可以飞满50秒,最多一次,差点飞丢了,因风略大,顺风飘着走,在很高的高度,就基本在视野里看不见了,带着儿子和外甥女在后面急追,在直线约1.5公里的位置好容易才找到了。
在另一个城市长大的外甥女说,从来没有玩得这么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