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5.8图传显示问题

楼主(2014-03-30):
各位大哥 我miniosd  5.8图传  接收一体显示器 连接后 总是有显示重叠 如下图 狗的拍摄模式与高度距离有重叠麻烦大哥给点技术支持

网友:
是指OSD显示的界面 信息重叠在一起?两个信息源头不一样,应该是正常现象吧?同求教。

网友:
我的也是。正常吧

网友:
关掉狗的显示信息或将DJI的iosd信息左右上下都向里调一下能对付用。

楼主:
大疆osd信息 应该如何调

网友:
关掉狗的OSD显示,
DJI的OSD用软件调,只能是左右往中间缩一格

楼主:
zwdxbb发表于2014-03-30 12:52:24
关掉狗的OSD显示,
DJI的OSD用软件调,只能是左右往中间缩一格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