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故障,求解

楼主(2014-03-30):
PL8充电故障现象如下:
1、充电时间变长
2、经常出现无法平衡(%60的概率),电压差有时会大于0.2V,比如4.18、3.90
3、多节电池并冲时,充电结果很不理想,有的过冲到4.22v,有的只有4.00v

已做如下验证:
1、用我的Pl8、并冲板和两节6S4200电池
Lipo High Power:
20A高功率充电,32分钟充满,结果4.16、4.15、4.15、4.17、4.15、4.21

2、用我的Pl8,模友的并冲板和两节新6S4200电池,
Lipo High Power:20A高功率充电,32分钟充满,结果4.16、4.16、4.15、4.17、4.15、4.21

3、用模友的PL8、并冲板和两节新6S4200电池,
Lipo High Power: 20A高功率充电,15分钟充满, 结果4.19、4.19、4.19、4.19、4.19、4.19

4、用模友的PL8,我的并冲板和两节6S4200电池
Lipo High Power:20A高功率充电,15分钟充满,结果4.19、4.19、4.19、4.19、4.19、4.19

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A:
接线有松动吗?或者接电脑看看充电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有松动吗?或者接电脑看看充电数据。

新的PL8v2没用几次,线没有松动

网友:
那个低温控制关掉,并充板模式有没有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