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连接电调和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2014-03-30):
新人诚心求教:
1、刚收了个F450的动力套,不过卖家原来用的NAZA飞控,电调连接线中间的红线被剪掉了。。。这样还能给APM正常供电吗?连接APM的话是不是要重新做线?

2、我用的D10的RX1002接收机连接APM,但接收机针脚上没有标明+、—和S,我直接用APM自带的线这样连接对吗?

3、关于RX1002接收机供电问题,买的D10+1002套装没带电源线,请问下1002是怎么供电的,另外需要购买什么接线,谢谢!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IMG_20140330_110914

网友A:
问题1,需要将一个电调的红线重新连接起来,只要一个电调供电即可。
问题2,信号线在上,电源线在中间,地线在下是正确的。
问题3,接收机有APM供电,同样只要一个通道接上红线即可,其他通道只要一个信号线就可以了。接收机一般也是信号线在上,电源线中间,地线在下。
如果有错,请楼下补充。

网友B:
没看到电调是什么样的,要是DJI原装电调,你接回红线也没用,
接收机和APM连接方法正确,但是要注意,APM的12的接收机的1 2要交叉一下,
接收机就是从和APM的连线中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需要将一个电调的红线重新连接起来,只要一个电调供电即可。
问题2,信号线在上,电源线在中间,地 ...

谢谢回答!那如果将四个电调的红线都接上也没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电调是什么样的,要是DJI原装电调,你接回红线也没用,
接收机和APM连接方法正确,但是要注意,APM ...

谢谢泡泡老师的回答!电调是好盈的FlyFun-30A电调。那接回红线也没用,是不是就要再入个电压电流传感器,用那个供电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那如果将四个电调的红线都接上也没事吧

没事,不过,刚泡泡老师说了,要看这个电调是否有5伏输出。可以通电测量一下

楼主:
周末影像发表于2014-03-30 13:35:54

没事,不过,刚泡泡老师说了,要看这个电调是否有5伏输出。可以通电测量一下
哦,这样啊,那我试试

网友C:
电调四个红线接入apm都没事  飞控到接收机四条红线全部接 一样无事 我觉得会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四个红线接入apm都没事  飞控到接收机四条红线全部接 一样无事 我觉得会更安全

哦~这样啊~~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的回答!电调是好盈的FlyFun-30A电调。那接回红线也没用,是不是就要再入个电压电流传感器, ...

的确有5伏的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的回答!电调是好盈的FlyFun-30A电调。那接回红线也没用,是不是就要再入个电压电流传感器, ...

不是所有电调红线都有+5V输出的,DJI 30A没有,好盈铂金没有,你的FlyFun-30A电调有,就象楼上说的,给电调上电,测量一下红黑红有没有+5V不就知道了吗
接回有没有用自己去想

楼主:
zwdxbb发表于2014-03-30 18:04:58

不是所有电调红线都有+5V输出的,DJI 30A没有,好盈铂金没有,你的FlyFun-30A电调有,就象楼上说的,给电调上电,测量一下红黑红有没有+5V不就知道了吗
接回有没有用自己去想
懂了!再次感谢泡泡老师的指导!

网友:
有心用apm的, 买个帶ubec的电流电压传感器更靠谱, 可以用低电压警报或低电压返航

楼主:
friend_dicky发表于2014-03-30 20:07:35
有心用apm的, 买个帶ubec的电流电压传感器更靠谱, 可以用低电压警报或低电压返航
嗯,正有此意呢,谢谢提醒

网友:
不知道您的电调端供电的JP街上没有,图片看不出,如果电调确实有5V短路JP应该是会来米的。

楼主:
b.b125发表于2014-03-31 00:00:54
不知道您的电调端供电的JP街上没有,图片看不出,如果电调确实有5V短路JP应该是会来米的。
没接上,因为红线还没焊上,等焊上了短接jp应该就能用电调供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