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数据(波特率)为何保存不住

楼主(2014-03-30):
我的GPS(6M)购买时刷波特率是115200,因为APM板只匹配38400波特率的GPS,就使用U-center软件修改波特率为38400。虽然是在室内,但在U-center界面里可以看到有信号了,说明修改成功,如图:

保存好数据,接到四轴后到外面飞了几分钟。回来看GPS参数曲线,却是一条横线,数值是0。再用U-center测试时界面上就看不到有信号了。我也糊涂了。
    因为我同时买了两个GPS,商家都是刷115200,那个450的四轴的GPS修改成38400后一直好用。这次是改另一块接在330四轴上就不好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APM应该支持115200吧?
你的GPS上面不带EPPROM,所以保存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应该支持115200吧?
你的GPS上面不带EPPROM,所以保存不了。

泡泡老师:我的两块GPS上都有EPPROM,前一块刷38400至今未改变,定位也很好。APM252只支持38400。这是一位经验者告诉我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我的两块GPS上都有EPPROM,前一块刷38400至今未改变,定位也很好。APM252只支持38400。这是一位 ...

又一次用U-center改写GPS波特率为38400,保存退出、断电一小时。接到四轴,放在窗台上,使用USB加电,等待GPS信号。三分钟后,GPS红灯闪亮,APM板上蓝灯常亮。说明GPS搜到星信号传输正常。外面风大没法试飞,等天气好转再试。但愿一切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应该支持115200吧?
你的GPS上面不带EPPROM,所以保存不了。

泡泡老师:看了你的教学视频,切模式ALT HOLD飞定高时,油门杆要打到50%左右。我见上海一位老先生在室内飞定高,机子飞得并不高。我想此时油门杆不会达到50%(可能也就30%),这是如何实现机子在油门低于50%时飞定高,再切回自稳模式时不会突然掉下了?谢谢!

网友B:
你保存操作不对你目前的操作指示能缓存一阵而已..放一天肯定会消失
要想保存最简单操作是Receiver->action->save config这样操作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保存操作不对你目前的操作指示能缓存一阵而已..放一天肯定会消失
要想保存最简单操作是Receiver->action ...

我试试,谢谢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试,谢谢你了。

我以前也烦恼了好一阵,,哈哈哈哈,相信我没错的..准备膜拜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烦恼了好一阵,,哈哈哈哈,相信我没错的..准备膜拜我吧

刚刚刷完,明天试飞。你不就是比我多一个星嘛。我要向泡泡学习,当然,你也是我的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烦恼了好一阵,,哈哈哈哈,相信我没错的..准备膜拜我吧

你的Y4做好了吗?看我的Y3
不过已经玩腻了,拆了做了个MWC的四轴+GPS,结果飞丢了。至今未找到。GPS挺坑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刷完,明天试飞。你不就是比我多一个星嘛。我要向泡泡学习,当然,你也是我的老师。

我只是懒得整理而已..而且我一直玩mwc...我比较喜欢出啥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Y4做好了吗?看我的Y3
不过已经玩腻了,拆了做了个MWC的四轴+GPS,结果飞丢了。至今未找到。GPS挺坑 ...

Y4早就做好了..只是飞起来不爽..懒得调P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懒得整理而已..而且我一直玩mwc...我比较喜欢出啥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加个好友吧,好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个好友吧,好联系。

好友满了亲~~~

楼主:
好友还有数量限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友还有数量限制吗?

是滴是滴...很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滴是滴...很有限...

那么黑名单是否也有限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黑名单是否也有限制?

那个不知道..没加过黑名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不知道..没加过黑名单..

你是哪里的?我大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哪里的?我大连的。

北 京的..

楼主:
好啊。每年我都要去北 京4、5次,我女儿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住在望京。
我的qq    1160162601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啊。每年我都要去北 京4、5次,我女儿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住在望京。
我的qq    1160162601

饿...女儿都工作了...饿.....还是艺术家啊...饿......貌似比我大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饿...女儿都工作了...饿.....还是艺术家啊...饿......貌似比我大不少啊....

年龄比上海那个飞四轴的老先生(yy1315714)还要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年龄比上海那个飞四轴的老先生(yy1315714)还要大。

饿........好吧..既然岁数都这么大了..以后来北 京记得请我吃饭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饿........好吧..既然岁数都这么大了..以后来北 京记得请我吃饭哈

没问题,我帯四轴去,玩后就吃饭。留个qq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我帯四轴去,玩后就吃饭。留个qq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看了你的教学视频,切模式ALT HOLD飞定高时,油门杆要打到50%左右。我见上海一位老先生在室内 ...

打屁屁,50%油门时,是停高保持的意思,和飞行高度无关
切定高,把JJ飞到想要达到的高度,然后把油门收到50%
比如让JJ飞到1米 和飞到10米,这二种状况下,把油门收到50%时,就能分别在1米和10米定在那个高度
定高时,油门和电机转速无关,只是控制JJ的高度,看来你还没看懂这里面的精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屁屁,50%油门时,是停高保持的意思,和飞行高度无关
切定高,把JJ飞到想要达到的高度,然后把油门 ...

泡泡老师好严厉呀!动不动就打学生的屁屁。我以为Alt hold定高时油门一定要高于50%才行。现在这样理解:切定高前即使油门在30%也可以切定高,定高后推油门于50%就可以了。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好严厉呀!动不动就打学生的屁屁。我以为Alt hold定高时油门一定要高于50%才行。现在这样理解: ...

对,油门30%让JJ低空,降到想要达到的高度,然后把油门推到50%,JJ就会保持这个高度,定高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油门30%让JJ低空,降到想要达到的高度,然后把油门推到50%,JJ就会保持这个高度,定高飞行。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保存操作不对你目前的操作指示能缓存一阵而已..放一天肯定会消失
要想保存最简单操作是Receiver->action ...

按你的方法我刷了38400后接到APM板上过了一会就显示搜到星了。拔电,过了五个多小时后再加电APM,GPS显示搜到星,但APM板上蓝灯却不亮,说明飞控没有与GPS联通,波特率还是不对。我的GPS是帯有EEPROM的。方法还是不灵。我是去年底同时淘宝购的两块GPS板,第一块就改写成功,用到现在也没问题,这一块就是保存不住。

网友:
davilong发表于2014-03-30 19:37:49

泡泡老师好严厉呀!动不动就打学生的屁屁。我以为Alt hold定高时油门一定要高于50%才行。现在这样理解:切定高前即使油门在30%也可以切定高,定高后推油门于50%就可以了。对吗?
泡小p孩说的是老版本,3.0以后任意油门位置时切换定高,都是以当时油门位置作为油门中立点的

网友B:
davilong发表于2014-03-30 23:17:55

按你的方法我刷了38400后接到APM板上过了一会就显示搜到星了。拔电,过了五个多小时后再加电APM,GPS显示搜到星,但APM板上蓝灯却不亮,说明飞控没有与GPS联通,波特率还是不对。我的GPS是帯有EEPROM的。方法还是不灵。我是去年底同时淘宝购的两块GPS板,第一块就改写成功,用到现在也没问题,这一块就是保存不住。
难道是坏了,这么悲剧的事情都赶上了?快去买彩票,机会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坏了,这么悲剧的事情都赶上了?快去买彩票,机会来啦

没坏,能搜到星。我把GPS连电脑,在阳台上能搜到9颗星,波特率还是115200。38400根本就没保存。

网友B:
我是说难道是EEPROM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难道是EEPROM坏了?

你先看看图 这是改38400后的贴图。
我从事电脑技术工作四十余年,我分析EEPROM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坏的,这种芯片是不怕静电的,接正常的电压就更安全。为何数据只能保存不到5小时,就难以理解了。
看来只能再买一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先看看图这是改38400后的贴图。
我从事电脑技术工作四十余年,我分析EEPROM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坏的 ...

你这个界面点send了?然后按照我的方法保存了?

网友:
这个样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先看看图这是改38400后的贴图。
我从事电脑技术工作四十余年,我分析EEPROM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坏的 ...

那你是前辈了..我是新世纪码农..刚搞不到1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是前辈了..我是新世纪码农..刚搞不到10年..

我就是这样做的,前一块就能存住,这一块就不行。EEPROM是24C32,一般不会坏,但也不能保证绝对不坏。如果坏了,那改写38400就不会还能保存几个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样做的,前一块就能存住,这一块就不行。EEPROM是24C32,一般不会坏,但也不能保证绝对不坏。如 ...

要是这样还不行就只能怀疑是那玩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