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JI客服 IOSDii的线...

楼主(2014-03-30):
IOSDII, 少了一根接收机的2个头插头,一根接av的四个头的插头,还有那个两头卡扣的CAN之前不小心给切破皮了,为了安全想换掉,这线线不知道哪里有得买。。自己跑去电脑城,他们不肯几条几条卖的,一次买了一扎,,回到家一接,还接不了,回去换还没有这种小头的。。。请问大疆,这哪里有卖?应该叫什么型号呢?

买错的

破皮的CAN线

太大了,插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着家伙去,能插上再买!

那CAN线哪里有卖

网友:
自己DIY一根也不难吧!

网友:
电脑主板里面插CD的线估计能直接插着用,不能用就直接插芯线,不过别插反了!

网友:
把买回来的线芯拆出来,插进原来的线头里不就完了

网友B:
这种接头叫做“胶壳头” ;线芯的间距是1.25mm的;市面上不好买,但是某宝上可以买到;
几根线芯就是几P;比如连接接收的就是2p,连接摄像头的那个是5P的,连接图传的那个就是8P的;
线芯可以用舵机线,最好30芯的,细一点;因为胶壳头的插针很细,线太粗了根本插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接头叫做“胶壳头” ;线芯的间距是1.25mm的;市面上不好买,但是某宝上可以买到;
几根线芯就是几P; ...

谢谢 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