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过NAZA Lite 的朋友和大疆的工程师帮忙!!

楼主(2014-03-30):
如题,请用过NAZA Lite 的朋友和大疆工程师帮忙!!今天帮一位新模友装一台450,飞控是NAZA Lite (全套都是新的),链接电脑电源模块亮绿灯,但是主控里面的红灯不亮,调参软件也显示没有主控链接,推断是不是主控有 问题,再请问一下lite主控里面有红灯么(我用的是NAZA m,有红灯的,lite应该有),请模友和大疆工程师解答!表示感谢!!

网友A:
换根质量好写的连接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根质量好写的连接线试试

不是线的问题,我试过我的那咋m了,上电主控没有电,主控中间的等不亮!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驱动有问题吧!

网友B:
lite主控里面没有红灯

网友:
检查一下驱动程序是否安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te主控里面没有红灯

好的,谢谢!

网友:
Lite主控应该没有红灯吧。。。主控供电对么?LED供电模块接的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