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尚有一线生机,977还不足一统江湖。

楼主(2014-03-30):
977优点:1、省电,续航时间很长的说,250mAh的电池也可有6分钟的悬停。
              2、动力相对有刷小机足很多。
              3、自旋优化确实很好,调好了转个10圈,它没晕,我晕了。
              4、6G模式下稳的不行,但又不会不听使唤,比较跟手。
              5、除大齿外,灰常耐炸。
    缺点:1、大齿太软,易扫不说,还易变形,D变O,难固定。
            2、动力没有随叫随到感,尤其是3D时,感觉要打到头才行,与状态一般时02S动力差不多。
            3、3轴模式应该是大活了点,比3轴还3轴,新手的话,我只能呵呵呵!
mini的生机:1、官方果断出无刷加7mm尾电机
                 2、增加电池容量到500mAh-600mAh。
                 3、横轴换成2mm。
                 4、优化自旋修正。
      v977大小适中

可以看出v977动力稍差的原因,大齿大点(多3齿),小齿小点(少2齿),大螺距无mini有力。

网友:
minicp原厂铜齿不是9T的吗?

网友:
本來考慮mini, 但華坑名氣太大......

网友A:
1  。250ma确定可以飞?我还有几块,下回试试看,说不定重量轻了飞起来会是另外一种感觉。
因为我上了600ma的动力无明显增强,怀疑这个机需要极少电流就可以满功率飞。250ma值得一实验。

2  。977的三轴是无敌完美的。这个不用疑问。

网友A:
至于977动力不足的问题我感觉是他的大齿减速比太大了。如果有升级齿轮换一下大小齿轮比估计有戏,或者可以换上150的大桨(这个长多一点)。

看厂手示范可以钟摆,我确实做不出来。难道他的是特制电池。也可可能是人家飞多了,手法完全适应。

网友B:
横轴换到2mm的话,旋翼头重量会重1g左右吧,我炸鸡这么多次,还没有把横轴炸坏过。另外,看了好几个厂家的作品,为什么都没有像华科尔那样弄得主电机位置可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至于977动力不足的问题我感觉是他的大齿减速比太大了。如果有升级齿轮换一下大小齿轮比估计有戏,或者可以 ...

你好电池都一样 充饱电 螺距大点就可以您试试。

网友:
mini cp 是我最早买的一架无刷版的飞机,飞得少,炸得多,舵机非常容易扫齿,天天修飞机,已经被我扔掉了. 今天在红山试了试V977,虽然有点肉,但是非常耐炸,舵机没有问题,就是主齿扫了,应该很便宜才对,很跟手,不错的飞机.试了试,自旋刷,手感没有习惯,刷了一个大圆.有点丢人

网友D:
感觉977的布局很畅亮,一目了然,特别是电调位置比一下改装无刷的机机合理很多,更美观。
977电机最大功率没有那些m5什么的大,m5都是60左右定速就很爆,977应该很容易升级其它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轴换到2mm的话,旋翼头重量会重1g左右吧,我炸鸡这么多次,还没有把横轴炸坏过。另外,看了好几个厂家的 ...

我是改了02S的主桨,原配的太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250ma确定可以飞?我还有几块,下回试试看,说不定重量轻了飞起来会是另外一种感觉。
因为我上了600m ...

粘个mini电池仓在下面就可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977的布局很畅亮,一目了然,特别是电调位置比一下改装无刷的机机合理很多,更美观。
977电机最大功率 ...

02S的电机可以装上去,就是电机齿要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电池都一样 充饱电 螺距大点就可以您试试。

如果遥控器可以再加一点螺距就好了,或者我再飞一段时间习惯习惯。
感觉977扭力是很足,不掉转。
就是螺距不够用,或者说大桨转速不够、
大家都是这样反应。希望厂家出加长大桨或者新的减速比升级齿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遥控器可以再加一点螺距就好了,或者我再飞一段时间习惯习惯。
感觉977扭力是很足,不掉转。
就是 ...

扭力足不掉转的情况下换换大一些的大桨也不错哦,或者加长舵臂,这样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都更大一些,灵活性更接近150,合适的舵机臂是个问题。

网友:
伟力有优化升级的理由了

网友:
我的MINI 丢了1年没飞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扭力足不掉转的情况下换换大一些的大桨也不错哦,或者加长舵臂,这样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都更大一些,灵活 ...

只怕尾电机受不了,不知977尾电机是否是7mm,即使是7mm的估计也受不了150的大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怕尾电机受不了,不知977尾电机是否是7mm,即使是7mm的估计也受不了150的大桨

是0716空心杯,我昨天换上v922的大桨,稍微长宽一些有重锤,浮力强了很多,但是自旋时跟原装桨差十万里,跟没有自旋优化的机机比还要差一些,回头谁有条件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977我喜欢

网友:
意见挺中肯

网友:
出高频头多好啊,咱学生党再买个7e飞它非常开心

网友:
MINICP三周不好啊

楼主:
就自旋修正不好,其它的还可以!

网友:
六轴的话稳到咳咳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