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apm2.6在330四轴上起飞立即前冲

楼主(2014-03-30):
各位大神们,求助!有视频和图片
     我的配置是:apm2.6+gps6m、330碳纤机架、dji2212、8045桨、20a天行者、2200mah3s电池
     apm我用的是默认参数,x模式的。gps放到了机头位置,与主控平行。整体安装完毕后,用手拿着机身中部,感受机身前后重量均等。
     解锁起飞,60%油门离地,立即前冲,收油门,机头磕地翻到。

求助:如何解决起飞立即前冲的问题?难道说是gps安装必须在飞控上面吗?
        重心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做到了整体重心居中。

楼主:
罗盘校准和加速度仪都已经校准

网友:
地效而已把 打杆修正 再次起飞

网友:
楼主电调行程校准了吗

网友:
用地面站软件看四个电机输出数值的是否一致,四个电调油门行程是否一致。

网友:
APM2.6就是集成GPS和电子罗盘的咯,电子罗盘要远离干扰,不能离电调那么近

楼主:
我用过naza和玉兔,地效没这么明显啊。。。。
电机行程校准过了。

网友:
电机顺序?

楼主:
顺序错了就直接翻跟头了

网友A:
楼主的 罗盘 是集成在GPS上,, 故安裝 GPS 时方向一定要对,, LZ 有在 MP 上看 机机的机头指向是否與实际一致?

还有,, LZ 的机机太重了,, 60%油门才飞得起來..... 尤其那腳架,, 拿掉吧,, 換一些较輕的物料做腳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 罗盘 是集成在GPS上,, 故安裝 GPS 时方向一定要对,, LZ 有在 MP 上看 机机的机头指向是否與实际一致 ...

我特意看了,gps的红线就是表明方向的啊。。。。。在mp上看方向正确的。那个脚架挺轻的啊,dji2212kv920电机+8045+20a+apm+3s2200mah整体重量在1kg左右吧,起飞是沉点了。。。。以前上的玉兔也是50%油门起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特意看了,gps的红线就是表明方向的啊。。。。。在mp上看方向正确的。那个脚架挺轻的啊,dji2212kv920 ...

LZ 有用 APM 校準过油门行程吗(不是接收器直连电调做的那种)? 以LZ机机的重量和配置,, 不可能 60%油门才飞得起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有用 APM 校準过油门行程吗(不是接收器直连电调做的那种)? 以LZ机机的重量和配置,, 不可能 60%油门才 ...

我校准过油门了啊。就是全接上,电调接的是apm出来的。然后,油门最大,飞机上电,电机狂叫,油门最低,电机滴滴声确认,断电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