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APM大神帮忙:high gps hdop

楼主(2014-03-30):
apm接电脑后Mission Planner 先报BAD GPS POS   之后报High GPS HDOP,
如图

GPS连接apm的接头如图

网友:
目前没有遇到此问题,持续关注中

网友A:
你需要一个 开阔地来调试了,呵呵。 我的在窗口也那样直接 3.0   2.5 , 多放一会 HDOP 就下来了, 1.9 的样子。

网友:
很明显啊 红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个 开阔地来调试了,呵呵。 我的在窗口也那样直接 3.0   2.5 , 多放一会 HDOP 就下来了, 1.9 的 ...

问了商家,回复和你说的比较一致,回头我带电脑到外面测试去。。。。

网友:
DOP : 1-2 is very good, 2-5 is good. (老外说的)

网友A:
如果 开阔地也经常报HDOP, 可以尝试把 HDOP 的参数从200 调到 250   我是调到 260 了, 这样至少可以解锁。实际我看过日志 飞行的时候 2.5  也可以  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 开阔地也经常报HDOP, 可以尝试把 HDOP 的参数从200 调到 250   我是调到 260 了, 这样至少可以解锁 ...

感谢您的回帖,我先记下了,回头没准用的着。。呵呵

网友B(2014-12-20):
hdop与什么有关啊,以前很好,今天一直报错高hdop,还有bad  velocity什么意思,哪里的问题

网友:
同样想知道HDOP是什么意思,是哪几个单词的缩写?

网友(2015-09-13):
引用 网友B:
hdop与什么有关啊,以前很好,今天一直报错高hdop,还有bad  velocity什么意思,哪里的问题

dop值是衡量gps精度的因子,这个值过大,飞控就会判定gps信号不好,从而警告或报错。bad velocity是速度解算有问题,这与bad gps是相关的,因为水平速度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gps的数据。解决方法是找开阔地,让gps的hdop小于2,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是,参数表里把gps的glitch改大,比如450,因为一些渣gps偶尔的漂移确实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