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X3各种的不顺,磕磕碰碰装完,最后人品爆发

楼主(2014-03-30):
断断续续装了3个晚上,中间的过程有点小痛苦,差配件啊,螺丝滑丝啊,等等的不爽。最后终于装好试飞还挺稳的,心里总算有的些安慰。大概20秒一个零件飞出来,人品爆发啊!厂家说我是第一个飞掉这个的

网友:
沙发  LZ好人品

网友:
舵机螺丝还真没飞掉过。

网友:
最近貌似老有人反映KST的舵机飞螺丝啊~

楼主:
掉了,从新拧紧就行了,但是根本就拧不紧, 直接一捅到低,哈哈。还好不是其他啥子关键螺丝哦,没炸就万幸了

网友:
这个真不应该掉,是厂家人品问题!

网友:
整点螺丝胶就行了啊

网友:
弄点螺丝胶

网友:
打上螺丝胶吧~~楼主X3 什么配置?

网友:
打上螺丝胶就拆不下来了..
只能在螺丝帽那里打胶.

楼主:
打胶没用啊,是盖子里面滑牙或者更本就没丝,把螺丝粘上面没拉扯力啊!
卖家售后还是不错哦,答应给我发个盖子

网友:
还以为是X3有啥问题,原来是KST的舵机啊!

网友:
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QC把握不太严谨,换个盖子就好了。

网友:
新款改进过的X3,还是挺好装的,注意螺丝 力度 就ok

网友:
x3花丝是个问题

网友:
上次在论坛看了有人反应KST舵机螺丝飞去来,很多人跟帖都说飞丢过螺丝
我就立马把所有舵机的螺丝都打上螺丝胶重新紧固了。
拆卸螺丝的时候,很多螺丝确实根本不用力就拧下来了,在空中飞机肯定有震动,很容易松动脱落
打了螺丝胶安心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