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加保姆并冲

楼主(2014-03-30):
选模式0,最多1、2、5、6并冲4块6S。
大概过程是先充个9.9成,然后轮流充满。

网友A:
没看明白

网友B:
请问A6有放电功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A6有放电功能吗?

加保姆就有放电功能

网友:
发现新功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A6有放电功能吗?

除了简易充电器,一般都会有放电功能。

网友:
请问LZ用的什么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保姆就有放电功能

原来我没有买保姆就没有放电功能

网友:
A6+ 自带对多2.5A 放电功能

网友:
不用保姆  A6也能放电

带保姆放电电流只能  最大1.5A
不带保姆放电 貌似能最大2.5A

网友:
新款A6不需要保姆能放电。老款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A6有放电功能吗?

新版A6有

楼主:
保姆说明书里有并冲模式的说明,最多只能支持1、2、5、6四个充电口同时充4块6S,比一个一个轮流充快了N倍。

网友:
A6   +  并充板    一次充、放  6块电池毫无压力

保姆为什么卖那么贵?

网友:
A6还能这样充啊

网友:
A6还能这么冲啊,长姿势了

网友:
A6这么充、放并无不妥。电池只要是一样的就OK。

我的电池全是同充,然后上天3分半钟就下来,状态基本一致。

网友:
A6用保姆多余了

网友D:
用保姆好省时 省力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