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田宫豹2A6用福特巴T8J控怎么设置开炮?

楼主(2014-03-30):
如题!用的是福特巴T8J2.4G控。设制了很久也没弄出来,机枪、炮塔左右旋转、炮身上下活动、战车前后、左右运动都可以,就只有开炮这个动作一直没有设置出来,还希望坛子里的大虾们帮帮忙!

网友:
貌似豹2的开炮与其他田宫的不一样。。我的是天7和天9实现的。。。量必须要打到150

网友:
福特巴是否等於futaba?
將控內的D/R及EPA數值,ch1,2,3,4全部設置120%,關掉所有mix混控

网友A:
設置好之後,只要將升降陀的棍快向上推便是發炮,快向下推是機槍,
Rudder棍快推左開戰述燈,快推右是開車燈,
Rudder推右+升降陀棍推上還有倆種戰述狀態選擇上,戰述燈會轉色,
Rudder推右+升降推下是熄火及發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設置好之後,只要將升降陀的棍快向上推便是發炮,快向下推是機槍,
Rudder棍快推左開戰述燈,快推右是開車 ...

谢谢你的解答!有空再去试试。

网友:
高级遥控器就是麻烦,真心理解为啥田宫只推荐伏特八4通的遥控器。其实你只需要看声组的说明书,按照说明书上的步骤set一下即可,英文如果不懂的话,现在百度翻译是何其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設置好之後,只要將升降陀的棍快向上推便是發炮,快向下推是機槍,
Rudder棍快推左開戰述燈,快推右是開車 ...

谢谢你的帮助,大部份都弄好了。现在主要的就是开炮后炮身是向下运动的,这个还没有设置好。我记得豹2开炮后炮身应该是要往上翘一下然后再回到原来的位置啊,现在是向下动作的。还有一个就是炮塔上那个警示灯也不知道怎么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