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种高性价比做机架的材料,大家讨论一下看看怎么样

楼主(2014-03-30):
发现一种高性价比做机架的材料。这种管子2.5米的重量是0.325kg,几块钱一米,铝合金的,壁厚在一毫米一点,个人觉得这个尺寸可以节省很多连接件,电机座之类的小零件,做出的机架强度和重量应该都会很理想的(600以下轴距),大家看看怎么样,有什么缺陷没有

网友:
早就发现这种了,

这个因该是 楼主衣柜里的

网友:
晾衣杆常用这种管子,强度不错的

网友:
哈哈 衣柜里的

网友:
这个 我们用来做过飞机 还可以吧   我感觉重

网友:
做多轴机架我看可以!

网友A:
感觉挺重的,换碳纤的吧,再怎么说也比成品便宜

网友:
可以试试轻木,也很不错的,或者一般的胶合板,松木都可以的。好多五金件强度很好,做结合部分或者电机座都可以。材料很多,用法很多,大家开发创造,等待更多分享。

网友:
不好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挺重的,换碳纤的吧,再怎么说也比成品便宜

这个可比碳纤维便宜多了。随便一根碳管我就可以买5-6米,哈哈,我是穷人,只能寻找廉价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比碳纤维便宜多了。随便一根碳管我就可以买5-6米,哈哈,我是穷人,只能寻找廉价东西

我是说自己用碳纤做的比成品机架便宜,毕竟碳纤的强度要比铝合金强得多

楼主:
直接上螺丝,固定很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上螺丝,固定很方便

直接上螺丝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螺丝不靠谱

在背面开大点孔,然后用自锁螺母,或在下面加固定垫片,强度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
我看过这个,五金店就有,我也做过,但是中心版直接用木板弄得,整体飞起来不稳

网友C:
有点重,比同样长度的22mm碳纤管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重,比同样长度的22mm碳纤管重多了~

哈哈,我是穷人,如果有钱买碳管就不会去找廉价材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