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型四轴,对角电机发热严重

楼主(2014-03-30):
新装了一个H型机架的四轴  今天首飞  悬停几分钟下来,发现1、3号电机发热严重,其余两个电机基本上没有温度,配置如下:电机 朗宇V3508 KV380 ,桨1555碳桨,nazaV2飞控,达普5200 6S电池,电机我目测了一下  与机架基本水平,实在找不到原因了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加一!!我今天也遇到了,换了电机还是如此

网友:
明天也飞看看,电机是否发热平衡。

网友:
同现象啊……顺时针转电机烫,逆时针转电机不热。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重心找好了吗?

网友:
同顶!我查IOSD记录,1号3号电机动力输出明显要大于2号4号

网友:
不是重心的问题

网友:
是飞控设定的问題吧(只是估计,, 無事实根据,, 随便噴....),,

多軸转向是用差动原理,, 应该 naza 是用1,, 3 兩个对角电机加減速來达致转向的吧,, 以致该电机较热....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  是电机没有安装水平,我把发热的电机轻微调整了一下,又悬停了几分钟,电机温度明显低多了,但还是没有全部调好,还在想办法调整。小拉力电机上大桨,对电机垂直度居然要求那么高,我原来的4822,同样的桨  电机明显歪了飞起来也没那么严重

网友:
我也遇到过,确实是电机不平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  是电机没有安装水平,我把发热的电机轻微调整了一下,又悬停了几分钟,电机温度明显低多了, ...

原來我想錯了,想多了,sorry...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來我想錯了,想多了,sorry...

谢谢帮顶

网友(2014-07-03):
飞越650 对角电机热 水平问题 已解决

网友:
一样的问题,电机不平,但是电机水平真心不好调,麻烦得要死

网友:
把机身放到桌面上,桨和机臂垂直,然后调节两个桨尖到桌面高度相同就行了

网友:
看到解决方法了,我要试试!

网友C(2015-05-25):
同样的问题,看来我要调整电机的水平了。我也是3508 1555   也是对角顺时针电机过热。难到我们都是这么巧合1、3号电机不水平?

网友:
电机座水平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_dsign=a3ff5473
这里是我测试我当时的H4各个地方温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问题,看来我要调整电机的水平了。我也是3508 1555   也是对角顺时针电机过热。难到我们都是这么巧合 ...

13电机不是逆时针??或者是说不同飞控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13电机不是逆时针??或者是说不同飞控不一样?

噢,可能是我电机编号说错了,是左前和右后电机。A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