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坑首炸

楼主(2014-03-30):
固定翼转四轴,配置:450机架,MWC飞控,好赢40A电调,9047碳尼桨,朗宇KV980
电机
。前几块
电池
还好,后一块电池飞得太嗨,被强风吹得远了,看不清姿态,果断迫降在麦田里,还好只损失一个机臂两只桨。(多轴比固定翼危险多了,为了安全一般只在田野附近人少的地方飞!)

网友A:
炸了比丢了好

网友B:
米啥可看
就说说?

网友C:
恭喜,离高手又近了一步

网友D:
炸炸更健康....

网友E:
没有装GPS的多轴真的别飞太远。万一看不清姿态,条件许可,果断降落是上策!很多人就是试图救机飞丢了。

网友F:
我也是在田里飞 周围全是高压线

网友G:
看不清姿态,不是还可以切换成无头模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