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 Baby Blender首飞……

楼主(2014-03-30):
前几天装好的baby blender,今天首飞就秒上树了……

合计损失:上翼脱落,翼支撑架缺了一块,8060桨断了

装的时候一直担心头重,装好后重心也调整到了要求的位置,但上天后明显的头轻了!下回还得把电池往前面吊。回家10分钟修好,满血复活,择日再飞!

网友:
期待爽飞视频.

网友:
飞行尚未成功,楼主仍需努力!

网友:
飞机挺好看

网友:
这飞机我总觉得翼展太小,所以横滚的稳定性很差…相比来说,FT 3D和喷火就好很多

网友:
炸炸 更健康

网友:
上树了,修吧。

网友:
双翼机没有单翼机好飞!

网友:
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

网友:
下拉....没有提醒你

网友:
楼主发个配置,顺便再拍个起落架来看看吧

楼主:
goldsun999发表于2014-03-31 11:25:50
楼主发个配置,顺便再拍个起落架来看看吧
2212 1400kv马达,40a电调,8060桨,3s1300mah电池,想上2200mah的电池,起落架就是按原版视频里的样子做的,装的两个橡胶轮,自己加了个尾轮转向

网友:
哟,楼主还是北碚的呢,我也是一样的配置,都飞的起来为什么飞不高飞不快,好容易就掉下来了

楼主:
xiaweiwa789发表于2014-03-31 13:56:11
哟,楼主还是北碚的呢,我也是一样的配置,都飞的起来为什么飞不高飞不快,好容易就掉下来了
你用的多大的电池

网友:
1300和2200都用过,开始用的2200,觉得重了,换1300还是一样的情况,飞不高

楼主:
飞不高可能是翼展小了的原因吧,下回整块kt板做个700mm左右的翼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