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U2S和sony 700线摄像头兼容性问题,OSD不显示

楼主(2014-03-30):
小弟刚刚入魔,买了切糕的433和U2s,还买700线SONY CCD扳机4140+811(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938722517),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在U2s上插入摄像头,飞控的OSD就不显示了,只显示摄像头视频,拔掉摄像头,飞控OSD参数就显示出来了,有魔友是和我一样的配置,他可以显示叠加OSD的视频。求教各位前辈解决方案。具体的接线图如下:
红色12v、黑色地线、黄色就是白色信号线

左边的是电流计,跳线短路共用动力电,中间是摄像头(地线、12v、信号),右边是图传(信号、12v、地线),图传是包包介绍的2.4g(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783058458

飞控其他1-5通道1-3通接的副翼、升降、电调,还有两个通道接到切糕433接收6通道和5通道

拜谢~~~

网友A:
看接线,未发现问题。
1.摄像头是P制还是N制
2.排除法,飞控板上的视频输出,不经过图传,直接连屏幕的AV输入。
都不能确定问题,就换摄像头吧。。。毕竟比U2S回一趟新疆检查成本低。。。
也不好说是不是摄像头不兼容,我在这家买的摄像头和去年12月买的U2S4.0,用的挺好的。

网友B:
还以为只有我一个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接线,未发现问题。
1.摄像头是P制还是N制
2.排除法,飞控板上的视频输出,不经过图传,直接连屏幕的AV ...

谢谢提点,我就去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只有我一个是这样

有同道啊,求详情,求交流,将军,带我

网友B:
这坑爹不兼容造成,建议不超过550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坑爹不兼容造成,建议不超过550线。

镁光139行吗,也是700线的,不然就换其他杂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镁光139行吗,也是700线的,不然就换其他杂牌了。。。

呵呵,交流下。。QQ1564623919

网友(2014-05-10):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C:
不兼,容我之前碰到过,换了换了FPV专用芯片解决了。

楼主:
解决了,买了一个很便宜的摄像头就搞定了,才30多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