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铝

楼主(2014-03-30):
下午用了40多分钟用废铝熔铸一个铝锭。打算做无动力主轴皮带轮。

网友:
好大一块铝锭...........

网友:
老工人好全面哦,赞!

网友:
不错,比我熔的好,我去年熔的,今天车了一刀,有气孔。用的砂模吗?

楼主:
这是金属里面第二容易熔化的。第一容易的是锡和铅。

网友A:
除渣、除气是关键

网友B:
看着不错,,,为啥不用电炉呢??生火冒烟,,比较麻烦

网友C:
要是用高频炉会不会快很多。。?

网友B:
用热电偶测温,4-20ma可控硅控温,外部做好保温 30分轻松升温到80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渣、除气是关键

除渣比较难。除气很容易。先把金属容器加热。倒在容器里。就不会产生气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错,,,为啥不用电炉呢??生火冒烟,,比较麻烦

没有那么大功率的电炉子。再说也太费电。这个煤炉子也很方便。再说用他还可以化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用高频炉会不会快很多。。?

那是一定地,但是得有那条件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热电偶测温,4-20ma可控硅控温,外部做好保温 30分轻松升温到800度

我也想啊。但前提是你得有那条件哦。

网友D:
楼主 您用的是什么容器做的模具 有没有进行保温

网友:
老师付给力! 俺给您点个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么大功率的电炉子。再说也太费电。这个煤炉子也很方便。再说用他还可以化铜。

还可以化铜啊?炉子里是焦炭么?  以前想化铜,可是温度一直都上不去,前辈怎么做的。。

网友E:
用的是坩埚吗?什么型号的?

网友:
挺好的 实用就行了

网友:
上次我用焦炭化铁 化是化了 全部氧化成铁渣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化铜啊?炉子里是焦炭么?  以前想化铜,可是温度一直都上不去,前辈怎么做的。。

最好用焦炭 煤块高温的时候会碎开 还有鼓风机我化铜的时候用的300W的 功率不够炉温上不去 炉体的保温也要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您用的是什么容器做的模具 有没有进行保温

一段铁管,把里面车光放在一块铁板上铁板放在坩埚上。盖着坩埚。临倒铝前拿下来放在地上铁管放铁板上。把熔化的铝倒进去。就是这样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用焦炭 煤块高温的时候会碎开 还有鼓风机我化铜的时候用的300W的 功率不够炉温上不去 炉体的保温也要 ...

没有焦炭。就用的煤。炉膛260毫米左右。3#坩埚。吹风机是汽车暖风机很小的。12V用一个变压器和和可控硅调速。转速不高。就是图上的那三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是坩埚吗?什么型号的?

淘宝买的3#坩埚。以前用铁管焊个底。代替坩埚。一样用。就是里面的残渣弄不干净。

网友G:
改用焦炭吧,火旺升温快,还没有烟。

网友E:
这个可以干,坩埚做个钳子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干,坩埚做个钳子拿出来。

想做个坩埚钳。现在没有料。就用普通钳子夹着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用焦炭吧,火旺升温快,还没有烟。

没有焦炭。零星的人家不卖。凑合着用煤化。

网友H:
请教前辈:我就不知道炉子是怎么个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前辈:我就不知道炉子是怎么个结构?

看看我前面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1314&extra=

网友:
我看到了结构,但不知道炉壁上的耐火材料是什么?怎么做成的?

网友H:
耐火水泥+碎石。比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耐火水泥+碎石。比例是多少?

我做的时候是按2:1合的。水泥2碎石1.水泥也可以适当多一些。3:1,4:1.水泥多的坚固。

网友G:
到小炼钢厂要一点吧,在我们唐山,焦炭到处皆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到小炼钢厂要一点吧,在我们唐山,焦炭到处皆是。

我们这里没有小炼钢厂。搞铸造的现在都用中频炉。

网友:
谢谢了,我想做一个。

网友I:
这铝是纯铝吗?卖的所谓的铝合金能不能这么给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铝是纯铝吗?卖的所谓的铝合金能不能这么给溶了。

都是乱七八糟的。什么铝都有铝合金窗,易拉罐,铝线......。凡是铝完全可以熔化

网友:
这种方法适合直接铸特形件,如果用来再加工,还是买现成的好些

网友J: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U3MjI1ODcy==.html

来。先干了这一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来。先干了这一碗。。。

倒的那么干净。怎么处理上面的残渣?熔化时放什么助熔剂?前几次也是用铁管焊个底当锅用。氧化的太厉害才买的坩埚。我熔化的都是废杂铝。上面漂浮的残渣不好处理。是不是用勺子舀出去?

网友J:
铝都是日常收集所得。刚开始熔时全都放进去熔。发现杂质很多。后面跑回收站买材料时听老板说才明白。铝他们通常分三种。一种叫线铝。就是一般电力导线。熔化后杂质较多。二种是生活铝。什么锅盆壶之类。杂质也多。三种是工业铝。什么发动机缸体。零件。合金门窗都是。杂质最少。回收价也最高。那一碗多是熔的几个硬盘铝。也没加什么打渣助熔剂。就是熔得差不多了。不停搅动。一些渣子就浮上来。用小勺弄出来。旁边那一小堆黑灰渣就是里面弄出来的。就跟土粉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铝都是日常收集所得。刚开始熔时全都放进去熔。发现杂质很多。后面跑回收站买材料时听老板说才明白。铝他们 ...

多谢朋友介绍。这回明白了。以后知道怎么处理了。明天准备再化点。铸几个无动力主轴固定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