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设备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4-03-30):
前面刚入手天九2,练了几天模拟,现在问问各位老鸟一些设备选择的问题,
充电器
我看上两个一个是bc168一个是a6,选择哪个好些,
舵机
是买银燕的还是什么的,电调我打算买中威特30a,好盈好像30a的很贵,飞机我买好小子1000和md塞斯纳,问问大家还有什么需要买的,或者哪些不合适的,谢谢大家

网友:
有没有人帮帮我,

网友:
有没人啊

网友A:
怎么没人顶

网友B:
同是新手,帮顶个

网友:
同是新手 求知识, 顶

网友:
好盈天行者30A电调也便宜

网友:
同为新手建议;先飞好小子,再飞塞斯纳。好赢与中特威差别不大吧?舵机一定要买银燕的。有条件就都买成金属齿的。电机差异可能就更小了。尤其对新手而言。

网友C:
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买好一些的。包你不会后悔!

网友D:
补充;需要买的就太多了;急需的、近期的、长期的、谁也无法准确答复你,要靠你自己潜水和比较TB上的东西。偶认为需买的;
电池;1350MAH到2200MAH的至少两块。
BB报警器(这货TB差价挺大从8元到近20元)。
备用桨6至7寸的至少十只。
充电器B6?橡皮筋。
电池扎带。
各种胶水;泡沫胶、502、哥俩好等等
热熔胶枪及胶棒
备用桨保护器
纤维胶带
工具类;各种扳子、各种钳子、各种螺丝刀、各种内六方,尤其是1.5MM的内六方、万用表等等及工具箱。
还有其它等等,挂一漏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买好一些的。包你不会后悔!

请问一下,a6 和bc168哪个好呢

网友:
先练好小子吧,塞斯纳还是速度比较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充;需要买的就太多了;急需的、近期的、长期的、谁也无法准确答复你,要靠你自己潜水和比较TB上的东西。 ...

请问一下,a6和bc168哪个好些

网友:
高手是不会给你讲什么的,我也是新手,潜水,多看贴,就什么都有了

网友A:
楼上是小孩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a6和bc168哪个好些

偶先后买了3个B6,已充电池几十次,挺好用。BC168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是小孩子?

唉,我要是都懂就不会问了,他比较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我要是都懂就不会问了,他比较厉害

我刚说他是小孩子就换了个头像想吓人。。。

网友:
感觉3GX陀螺仪 起飞非常不稳 尾巴打转

网友(2015-01-07):
充电器,这2款都差不多。。。。。。。。电调选好盈的质量好。。直接买就是了

网友:
A6我们用的多,舵机银燕,电调好盈天行者40A,我们都用这,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