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微单NEX-5C+红外拖拍器 航拍摄影 校园春花烂漫

楼主(2014-03-30):
今天北 京春暖花开,天气不错。在校园航拍练手,也是为以后郊游外拍做些准备。精灵1硬挂索尼微单NEX-5C,用红外遥控拖拍器控制快门(每隔4秒拍一张),总重量1275克,电池满电续航时间5-6分。附加了偏振镜,RAW格式。选上一些片子与模友共享。

网友:
精灵挂微单。。。。顶一个

网友:
让人感觉从楼上拍的~

网友:
让人感觉从楼上拍的~ +1

网友:
飞的不太高呀。

网友A:
讚啊!多謝分享!

老爺子遲點也掛上QX100吧?

网友:
拍的好不在乎高度

楼主:
目标是拍照而不是过飞瘾。飞多高要服从于摄影构图的需要。周末校园人杂大树多,空间狭小,视界局限,飞高无益。本人飞精灵10个月了,没有坏过一个浆。不想尝试炸鸡提控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讚啊!多謝分享!

老爺子遲點也掛上QX100吧?

QX10也不错。得合理规划分工手中的精灵1和Vision。

网友:
高科技老爷子

楼主:
不敢当!退休有时间,一起玩。

网友:
鲜花烂漫 ,春光无限 。养眼!为马老先生点赞!

网友B:
这个玩法真的很超人,但是看上去问题很多。
   精灵带微单应该是满辕负载了,但是从飞行器与载荷的装配来看,还有很多空间利用不合理。
首先说平衡载荷,本身精灵1的电池装载位置就靠前,加上原来GOPRO相机挂钩位置也偏重前方,老师安装的拍拖器,应该是45克重量,这就造成了整机重心严重偏离。  拍拖器那两个固定铁片应该彻底去掉,可以减去12克,用烙铁将LED红外发光灯取下来,连接引线,装一个黑色管,指向受光孔相机手柄。然后将拍拖器外壳,经可能打眼钻孔减肥后,整个拍拖器能达到26克重量,然后安装在机身GPS灯下方。这样可以平衡重量。
   老师能大胆突破固然很欣赏,完全在于拍摄图片心切有关联。这样的超负载飞行,首先要考虑的是点击轴承润滑部分。因为每一个电机的载荷在400克拉力以上了,瞬间反作重力下要到500克以上了。平稳飞行是在280克拉力下。
   推荐上TM 2216  要好多了。但是轴距330MM  是很困难。
  不过困难是有,但是要解决这个难题,其实很简单,毕竟是拍图片,不考虑稳定云台。

网友:
这个季节温度下,电调电机能承受,大拉力下,轴承的摩擦与稳定的上升,这是必须考虑的。目前最危险的是1号电机和2号电机受力过大,飞控也在全力平衡整机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玩法真的很超人,但是看上去问题很多。
   精灵带微单应该是满辕负载了,但是从飞行器与载荷的装配来 ...

谢谢指教!其实航拍风光摄影与拍视频很不一样。主要功夫是通过在地面上观察、思考和预构图,起飞升到预想高度拍照后回收,通过回放看需要不需要调整相机仰角和拍摄高度,然后再次起飞拍照。一块电池5分钟内一般可飞两个起降。不需要暴力飞行,也不必飞预定航道。起飞和降落都是手抛和手接,避免浆打地或伤及围观小孩。精灵带微单是小马拉大车,考虑到便携性和成本,还不失为一种业余摄影爱好者的可行方案。至少可以实现以大体相当于一个相机镜头的投入能拍到从地面上拍不到的画面。用狗一类的运动记录仪拍照是达不到摄影创作对画质的起码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