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狗台升级1.5之后更加抖动求解

楼主(2014-03-30):
机器配置4轴+V2+铂金30A+3508KV380+唐家1555+黑狗3+飞越狗台
本人新手,开始没升级1.5也不稳,,升级1.5之后为什么更加不稳了,在空中一直抽风点头,求解啊!
不多说,上图,上视频,求高手知道!(视频建议开高清模式看)

网友:
看了贴子才知道出1.5的因件了,明天我也试试。

网友:
说实话,我还在用1.3 ,觉得挺好

网友:
说实话 我买来 电脑嗨没接过呢

网友:
我的云台买来2个月,一直没上调参软件,俯仰抖的厉害,!画面空中就是抖动,听说1.5版本的出来,我一升级,我的妈呀,我的云台连调参软件都连不上,电机串口始终无反应!

网友:
如果1.5  是这个样子的话,这种点头根本无法承受,并且视频还是俯仰抖动!!不知道其它人的1.5版本如何?

网友:
我的1.4和1.5都一样没感觉抖动……难道是我RP比较好好吧,希望楼主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
论坛不稳定回帖重复删不掉。

网友:
只能说一直未解决。。 我的1.4 也是   只要是连接接收机。。 关键时刻就给我跳一下。。   FY都不清楚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俯仰电机功率调大至45试试

网友:
是的,我原来用的1.4经过调参,已经没有了果冻效应,但升了1.5后,果冻效应又有了。没办法还得试着调。

网友B:
马达力度不够跳动了,仰俯功率调大到55,回过来在降低点感度。

网友C:
我发现了,飞越的云台一般不能乱拆东西下来,比如相机框和那两个固定丝 再一个就是相机后边的那一个大丝,会顶到相机的那个丝,以前我拆一来就不行,装上就一切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了,飞越的云台一般不能乱拆东西下来,比如相机框和那两个固定丝 再一个就是相机后边的那一个大丝, ...

那个螺丝我都没拆!在的。感谢关注,我还在继续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达力度不够跳动了,仰俯功率调大到55,回过来在降低点感度。

我不能到55  到55一直抖不停,只能到45一下。
感谢关注,我还在继续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俯仰电机功率调大至45试试

在安装你的说法在试
感谢关注,我还在继续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