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 4.0问题

楼主(2014-03-30):
把3gx升级到4.0以后,发现左右旋转的时候很困难。
比如我水平顺时针旋转180度以后摇杆回中,飞机机体头回逆时针返回90度的样子。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以前3.1以前没有遇见过。参数和3.1以前一样。

网友:
应该是飞机的尾舵中立点没调好,楼主尝试把尾舵控制连杆的连杆头旋转一圈来缩短连杆长度,一圈圈慢慢来,直至可接受为止。

楼主:
应该不是吧,我的十字盘都是电子螺距尺测出来的。四方向角度差都在0.5度内。而且拉杆都没有动过,只是把3gx的版本从3.1升级到4.0才出现这个问题的。

楼主:
应该不是吧,我的十字盘都是电子螺距尺测出来的。四方向角度差都在0.5度内。而且拉杆都没有动过,只是把3gx的版本从3.1升级到4.0才出现这个问题的。
再说十字盘平不平和水平旋转没有关系吧。
我的问题是水平旋转的时候回向的问题。

楼主:
听说这个叫锁尾回弹,怎么解决啊?

楼主:
没有人回答我问题,只有再弄回3.1。一切恢复正常。郁闷。

网友A:
是尾舵机中立点没有调整好,LZ先关闭锁尾模式,起飞悬停到眼高度,这个时候不左右偏为中立点,可以通过调整尾舵机连杆长度进行调整,然后再打开锁尾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尾舵机中立点没有调整好,LZ先关闭锁尾模式,起飞悬停到眼高度,这个时候不左右偏为中立点,可以通过调整 ...

我锁尾很好啊,

网友B:
二楼和你说尾舵中立点没调好,你和人家说你十字盘很平
八楼又和你说是你尾舵中立点没调好,叫你关了锁尾找中立点,你又和人家说你锁尾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和你说尾舵中立点没调好,你和人家说你十字盘很平
八楼又和你说是你尾舵中立点没调好,叫你关了锁尾找 ...

十字盘、为舵机中立点都没有问题哈!
我只要用3.0或用3.1版本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
可能刹车回弹

网友:
4.0对舵机要求高,把尾舵延时调到100%  把尾滑块中立点向左调整,直到现像消失

楼主:
刹车回弹怎么觉解?

网友(2014-06-02):
尾舵***旋转急停时,会有回弹问题?
     1.先检查尾舵连杆及尾控制组结构是否顺畅。
     2.检查使用的尾舵伺服机,是否反应太慢或已经老化。
      3.调低遥控器尾舵锁定感度。
      4.可以使用3GX软件接口,调高或调低尾舵反扭力补偿。
      5.由3GX尾舵调整功能,调高尾舵延迟(delay)量。

网友:
赶快升级5.0吧

网友:
金鱼尾、跳舵,4.0问题多多啊!~~我也是无奈降级到3.1了~~

网友C:
5.0版本?好像没出来吧~~再不当小白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版本?好像没出来吧~~再不当小白鼠了~~

122305963群里有共享出来。呵呵,我已经是小白了,效果非常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
我的有一丁点回弹,刚开始回弹幅度有点厉害检查了尾推不够顺华,排除后就OK了。

网友(2014-07-14):
听说这个叫锁尾回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