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云台到家,试试效果!还有一些问题,求解!

楼主(2014-03-30):
只把接收机和云台板的信号线连起来,没反应,该怎么连接,naza v2 飞控,是要把云台板信号线和飞控一个通道连起来么?
上一段云台测试视频

换了单独的接收机,是可以控制的,应该是naza没给接收供电,怎么解决?

网友A:
云台板信号线和飞控一个通道连是不行的,如果想,用摇控,控制云台,须占用接收机上的通道
问题,可能出在了,没有在云台控制板里设置好

网友:
接收机没有电?

网友B:
这是狗的云台?怎么镜头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狗的云台?怎么镜头这么大

挂的是鹰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板信号线和飞控一个通道连是不行的,如果想,用摇控,控制云台,须占用接收机上的通道
问题,可能出在 ...

换了单独的接收是可控的,应该是naza 没供电的原因

网友C:
这变形,看着真揪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变形,看着真揪心

主要离的太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