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一套xa的东西做航拍,挂狗三,大家推荐一套配置啊?

楼主(2014-03-30):
想入一套xa的东西做航拍,挂狗三,大家推荐一套啊?

网友A:
650PRO套机一套加OSD加STELLA云台!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0PRO套机一套加OSD加STELLA云台!足够了!

哦,飞控用什么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飞控用什么好啊?

SX

网友B:
据说XA的SX价格与DJI NAZA差不多却达到了WKM的级别。。。请高手解释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飞控用什么好啊?

如果以后要升级大机架单反拍摄就选择专业版Super X飞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据说XA的SX价格与DJI NAZA差不多却达到了WKM的级别。。。请高手解释吧。

Super X使用的是应用级飞控芯片和WKM一样,软件算法不同。比NAZA是强太多了,NAZA的气压计5611与APM2.6一个级别,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以后要升级大机架单反拍摄就选择专业版Super X飞控!

谢谢您啊!~

网友:
精灵硬挂5R

网友:
学习了,要是能有视频和比较等就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uper X使用的是应用级飞控芯片和WKM一样,软件算法不同。比NAZA是强太多了,NAZA的气压计5611与APM2.6一 ...

看你也玩多轴很专业啊,XA650的动力套装和飞越680PRO配下来一个价格,还可以挂微单,你为什么不选择6轴二选择4轴呢?
你现在的650动力套玩多久了,感觉操控性怎么样啊,用的多大的电池,挂狗+云台可以航拍级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也玩多轴很专业啊,XA650的动力套装和飞越680PRO配下来一个价格,还可以挂微单,你为什么不选择6轴二 ...

四轴携带方便,挂GOPRO3。走到哪里都可以拍。6轴 8轴商业航拍使用,携带不方便。电池是定制的。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
XA650的原厂动力和大僵的E600  哪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