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特威蜘蛛电调无故动力中断

楼主(2014-03-30):
如题!
小四配置如下:零度S4V2飞控、大疆原厂机架、蜘蛛30A电调、朗宇X2212电机、乾丰1047浆、3S5300电池
故障如题所说,有突然动力丢失现象,并且4个电调都有过这种情况。
再从新校准6遍电调之后仍然有瞬间丢失动力情况!电调出厂日期为14年1月份。
顺便再问下蜘蛛的低电压保护为多少V,
先上个载图!随后补视频!

网友A:
是在地面上还是飞起来之后?只是在地面上的话,这是飞控在作祟,正常的

网友B:
确定下,是不是堵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地面上还是飞起来之后?只是在地面上的话,这是飞控在作祟,正常的

好!飞起来翻的!然后就在地面上测试了!没敢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下,是不是堵转呢?

怀疑是堵了!不过这批电调都是14年1月份的!应该都是新版的!

网友C:
想问 LZ 怎样校准电调?  连着飞控做? 断开飞控做? 还是各做一次?

网友D:
是断电停转啊?还是吱吱吱的卡住了?前者叫断电,后者叫堵转,不过对于四轴来说,都是致命一击……

网友E:
楼上回复正确,如果吱吱响说明堵转,如果正常能转起来,但突然电机没有输出功率就不是堵转,当然就电调或者飞控都存在问题,看你是什么情况了,我的有时会堵转,起飞阶段,刚推油门时会出现,起飞后就没这这问题了。当然还是很担心,飞行中出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 LZ 怎样校准电调?  连着飞控做? 断开飞控做? 还是各做一次?

断开飞控单个做的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断电停转啊?还是吱吱吱的卡住了?前者叫断电,后者叫堵转,不过对于四轴来说,都是致命一击……

视频正在审核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回复正确,如果吱吱响说明堵转,如果正常能转起来,但突然电机没有输出功率就不是堵转,当然就电调或者 ...

这个四轴是一朋友的!我自己的也出现这情况!油门高了貌似就没事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断开飞控单个做的油门行程校准!

我是将所有电调都接到飞控后一起校准的,你所指的油门高的时候没事,那在启动初期会有吱吱的叫声?电机不转?概率大吗?

楼主:
装机测试视频!
视频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将所有电调都接到飞控后一起校准的,你所指的油门高的时候没事,那在启动初期会有吱吱的叫声?电机不 ...

概率挺大的!看来该调调油门曲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kyMzcxMjIw==.html]装机测试视频!
视频来啦!

将电调信号线接进飞控同时校准,你那个猜测可能是电调校准的问题,在飞控中同时校准下看看,是否有改善,遥控设为固定翼模式,油门曲线啥的都别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上回复正确,如果吱吱响说明堵转,如果正常能转起来,但突然电机没有输出功率就不是堵转,当然就电调或者 ...

地面掰杆堵转,上天之后也是早晚的事,俺已经两次了,早点换好淫白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地面掰杆堵转,上天之后也是早晚的事,俺已经两次了,早点换好淫白金吧。

新飞机在装了,现在的这个就这样吧,反正准备冬天飞这架的(电调装管子里去了,当时脑子秀逗了)

网友(2014-08-26):
我的是电压低于3.5V一个电机不转,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不赌转的新版电调程序7月才出来的,所以说7月份买的才是最新版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