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蘑菇天线、平板天线如何选购(上一个贴坏了重发)

楼主(2014-03-30):
如题,请教如何选购蘑菇天线和平板天线,很多网友都说,图传的发射换成蘑菇天线,接收换成平板天线,效果会比原来的全定向天线要好。

请问:

1.怎么选购蘑菇和平板,有些什么品牌?

2.都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参数?

3.是否更换之后,传输过程会更远,更稳定,更抗干扰?

网友A:
前些日子换了蘑菇发射+平板接收   原400MW原装天线 600米基本看不清,周日用蘑菇发射+平板接收 700米无雪花  35元蘑菇发射接收一套 25元小平板接收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2014-06-09):
引用 网友A:
前些日子换了蘑菇发射+平板接收   原400MW原装天线 600米基本看不清,周日用蘑菇发射+平板接收 700米无雪花  ...

请问蘑菇发射平板接受,接收端的平板还需要频繁调方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些日子换了蘑菇发射+平板接收   原400MW原装天线 600米基本看不清,周日用蘑菇发射+平板接收 700米无雪花  ...

求天线链接,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些日子换了蘑菇发射+平板接收   原400MW原装天线 600米基本看不清,周日用蘑菇发射+平板接收 700米无雪花  ...

方便Pm下天线链接,多谢!

网友(2014-07-30):
引用 网友B:
方便Pm下天线链接,多谢!

同求
谢谢!

网友:
网上随便买个小平板,发射用原装天线距离1000M无遮挡应该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些日子换了蘑菇发射+平板接收   原400MW原装天线 600米基本看不清,周日用蘑菇发射+平板接收 700米无雪花  ...

效果非常理想啊,可是我没找到,麻烦发个链接到312250496@qq.com,谢谢了

网友:
不要用原装的,很垃圾,至少三叶草以上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些日子换了蘑菇发射+平板接收   原400MW原装天线 600米基本看不清,周日用蘑菇发射+平板接收 700米无雪花  ...

这平板天线要不要分2.4g或5.8g。5db,14db,18db,又有什么不一样?科普一下吧

网友:
我的5.8G  1W的图传 才300米  还是蘑菇头  也不知道接收换平板会不会提升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