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懒得飞,做个地面站爽爽!

楼主(2014-03-30):
先看图:

现在上面板制作基本完成,包括:15寸显示器,1.2G和5.8G图传接收,AV信号输入以及输出,VGA输入
左边是1.2G的接收机,频道显示右边是频道选择开关,右边是5。8G接收机,频道显示下边是开关!
下面板正在准备设备中,目前还差DVR和老鹰树的视频分集接收!
分集接收使1.2G和5.8G分集,飞机是1.2G的,地面站1.2G使用全向天线,有一个转发站,使用AAT定向天线转发5.8G。(AAT和定向天线还没搞)
屏、1.2G、5.8G都是单独开关,可以单独使用!加了两个0.5W的喇叭,射频天线接口也引出了,不飞的时候可以看电视!

楼主:
补图

1.2G图传接口

5.8G图传接口以及电视天线接口,其实后来才感觉到,天线接口设计错了,应该在箱子内部的顶部,这样可以不用来回拆天线了,而且外面保持了外观完整!

下面板控制开关大致的样子,等待DVR和分集

上面板做了些改动,因为DVR和分集要安装在下面板,所以需要有两个图传的单独输出以及显示器的输入,DVR直接接到显示器的输入就行。两边的线也套上了蛇皮管!

楼主:
继续更新,这几天比较忙,没时间搞了!DVR刚收到就拆了,结果没风枪是很悲剧的,拆TF卡座把焊盘搞坏了3个,有时间试试飞线看看能不能修好,分集接收开始也打算引出控制按键以及状态灯,可是状态灯是贴片的,不知道能不能带动LED灯泡,所以没改,直接装上了,当时忘记拍照了!

刚收到

拆TF卡座的时候搞坏了!白收了

都是手工用刀子和电钻开的口和控,虽然灯和按钮画线了,因为没合适的钻头,扩孔的时候可能偏了!看着挺难看!

两个插头是电源输入/输出,现在没电池,可以直接用电源供电,装好电池后可以当个输出,和充电插头,上面的USB插口是电池的平衡头插头,转接线已经做好了!

网友:
有动手能力的人,佩服。

楼主:
DVR和分集接收在路上,到了后才能继续!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2014-05-20):
楼主 不集成  计算机么?  可以实时谷歌地球,。可以当数传地面站, 另外,你的显示器 亮度不够。。。 要买 户外显示器。

网友:
天C还是大有能人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不集成  计算机么?  可以实时谷歌地球,。可以当数传地面站, 另外,你的显示器 亮度不够。。。 要买 ...

没有用数传的打算。感觉让飞机自己飞没意思。

网友A:
数传 不一定要 走航点飞行。  我觉得 重要的是 飞机可以把数据实时传输回来,如果坠机,马上就可以通过 谷歌地图定位,可以节省了 重新播放  DVR 定位到炸鸡的画面,读取 经纬度,输入谷歌地球的步骤。

很直观的坠落地点,奔过去找 一找一个准。

网友B:
高手啊!学习了,能量产吗,我也订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传 不一定要 走航点飞行。  我觉得 重要的是 飞机可以把数据实时传输回来,如果坠机,马上就可以通过 谷 ...

那样的话飞机上岂不要有433和数传,而且数传的距离貌似没有433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啊!学习了,能量产吗,我也订一套!

在低价出售这个,你可以找我的帖子。

网友:
没有意义

网友:
面板是怎么固定到盖子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