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副厂接收飞了1.6公里,发帖庆祝一下

楼主(2014-03-30):
配置CX600机架,朗宇V3508  APC1147浆,铂金30A,XA飞控 飞狗云台+鹰眼   ROC5800电池,400MW图传(三叶草+小平板),TSR8SB接收,穷人OSD,经过多天研究和试验,终于飞舒服了,今天将接收天线整理了一下飞出1.6公里每失控(之前900米就失控返航了,整理正确天线还是有必要的),由于电池原因和个人心里原因 没有在继续飞行了,明天挑战2公里。不多说上图片证明!

这个事接收天线布置情况 利用云台向下垂直90度,如有更好方法请留言,谢谢,

飞前准备,显示屏放到房子里避免阳光卡不清楚,配备一个望远镜,怕飞出图传范围没信号找不到飞机,不想用GPS模式,听说最近飞丢的很多,都去赔MH370了

飞到我们工地隧道口了,在飞就近隧道了,哈哈,不飞了,悬停做了几个动作,没有失控迹象,还可以继续飞行.

发帖特此庆祝,明天或者后天有时间挑战2公里飞行,考研遥控器和图传的时候即将到来,看看随先没有信号!~~

楼主:
咋几个图片不见了  重新补上

网友A:
有果冻吗。续航多久。同样飞狗装鹰眼和V3508电机

楼主:
你看吗 飞到1.6公里时 4S5800电池 电压剩15.1,从给油门开始,遥控器显示航行12分45秒,下来电压回到3.77,目前1147浆。我一般风小12分钟降落 风大10分钟开始降落。我准备上8000+电池 换1238浆,这可能续航能力会更强,但是机动能力将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果冻吗。续航多久。同样飞狗装鹰眼和V3508电机

你看吗 飞到1.6公里时 4S5800电池 电压剩15.1,从给油门开始,遥控器显示航行12分45秒,下来电压回到3.77,目前1147浆。我一般风小12分钟降落 风大10分钟开始降落。我准备上8000+电池 换1238浆,这可能续航能力会更强,但是机动能力将减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看吗 飞到1.6公里时 4S5800电池 电压剩15.1,从给油门开始,遥控器显示航行12分45秒,下来电压回到3.77, ...

我刚到的V3508电机KV580的。不知道你是不是。正好有8000的电池。装好给你报下悬停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到的V3508电机KV580的。不知道你是不是。正好有8000的电池。装好给你报下悬停时间。

我是KV700的,你应该用1238浆或更大的,我的数据是飞行数据,期待你的满载悬停报告,
  我喜欢这个电机的造型,以前是恒力的,看到这款电机 直接扔掉换,骚红,美得很,
对了,飞狗更新1.5了,完全无果动,

网友:
新手报到,LZ的鹰眼是哪款能给个连接吗?谢谢了

网友:
找到连接了,

网友B:
帮顶了  请问有用futeba10CHP 72M 1410接收飞多轴的吗?   我就这一个控 72M天线太长了 不好弄  把天线剪短点 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帮顶了  请问有用futeba10CHP 72M 1410接收飞多轴的吗?   我就这一个控 72M天线太长了 不好弄  把天线剪短 ...

72M天线剪短就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KV700的,你应该用1238浆或更大的,我的数据是飞行数据,期待你的满载悬停报告,
  我喜欢这个电机 ...

有买了1555桨。我鹰眼是直接锁在云台上,在传感器后面弄3个硬币。美观很多

网友E:
天线向下垂直吗?

网友F:
图传方便透露是什么牌子么?加三叶草天线好很多还是定向天线好用?小平板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72M天线剪短就废了……

已经剪短了  还没试飞   1410接收天线能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剪短了  还没试飞   1410接收天线能改吗?

72M改不了天线……你可以给你10C换TM-10高频头,然后配2.4G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线向下垂直吗?

对 我认为向下垂直比向上能好一些,但是向上垂直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了  请问有用futeba10CHP 72M 1410接收飞多轴的吗?   我就这一个控 72M天线太长了 不好弄  把天线剪短 ...

72FM飞多轴很好,可以配1.2G图传,我看一个朋友就这么配备的,效果相当可以,两个模式的绕射能力强于2.4+5.8配备,但是机子要大才好,因为天线太长,建议600以上轴距吧,,在你的多轴面吧上面架起一个和GPS支座一样的支座,但是一定要比GPS的长,40厘米差不多吧,50也行,然后将接收机天线缠绕在上面,最后预留出10厘米,让它在空中飘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传方便透露是什么牌子么?加三叶草天线好很多还是定向天线好用?小平板呢

图传就是非常普通的图传,三叶草也是无壳的,小平板就是那种几十块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 我认为向下垂直比向上能好一些,但是向上垂直也可以!~~

谢谢!我一直绑在两个机臂上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72FM飞多轴很好,可以配1.2G图传,我看一个朋友就这么配备的,效果相当可以,两个模式的绕射能力强于2. ...

可惜我的天下一家剪短了 咋整   有卖1410天线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我一直绑在两个机臂上呢。

我以前这是弄到两个机壁上,可是200米高最多飞800多米不到900米失控,90多米高飞了不到800米失控,后来我就这样改完了,直接1600米 没有失控记录,接收机天线的位置还是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我的天下一家剪短了 咋整   有卖1410天线的吗

可以去买个天线换上吧,FM制式的天线是不能剪短的,也不能随意加长,没啥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去买个天线换上吧,FM制式的天线是不能剪短的,也不能随意加长,没啥效果,

求个天线链接 我搜了 搜不到 麻烦你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这是弄到两个机壁上,可是200米高最多飞800多米不到900米失控,90多米高飞了不到800米失控,后来我 ...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