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指南针,一天炸鸡2次!小蛋儿甩的到处都是...(解决)

楼主(2014-03-30):
3月30日上午炸鸡A

Vision情况描述:
一、炸鸡前(升级2.0固件后指南针发现偏移)
     1、5.8G遥控和接收机改天线增程(遥控ipex to N;接收机ipex to SMA);
     2、吊蛋儿改增稳云台(主板12v供电;F2通道控制仰俯/(目前手机控制俯仰和之前相反))
     3、碳纤鸡腿;
     如图:
二、炸鸡过程
      起飞-晃悠-失控-拉到树冠-坠落

三、炸鸡后
      断一浆-增稳云台脱落变形-鸡腿偏移-划痕若干
     如图
--------------------------------

3月30日下午炸鸡B
Vision情况描述:
不服气,接调参软件复位精灵控,校准IMU,检查线路,恢复电机蛋蛋;

一、炸鸡前
      如图

二、炸鸡过程:
      如图
三、炸鸡后:
      如图
     桑心的回家....

还是困惑着指南针偏移的问题(求解)

----------------------------------------

楼主:
感谢盆友们的帮助已经解决迷乱飞状态,知识点获得:

知识点1 :大疆的指南针都必须在主控的右后方,且金属面向内。

知识点2 :指南针模块不可直接接触碳纤(应为它导电易击穿芯片)。来一张目前的图…稍后调试OK后增稳再跟上!

网友A:
我也升了2.0,空中有点左右晃,还好没炸,飞之前我校准了指南针

网友:
你把指南针放在你云台电机附近,不出问题才怪。

网友:
你指南针安装方向明显偏转90度,回去好好看看出厂的飞机指南针是怎样的。

网友:
不懂帮顶了~~精灵也炸了 可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升了2.0,空中有点左右晃,还好没炸,飞之前我校准了指南针

我精灵2升完2.0也感觉左右晃动比以前明显多了,不会是dj为卖3轴云台故意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精灵2升完2.0也感觉左右晃动比以前明显多了,不会是dj为卖3轴云台故意的吧?

机体都不稳了,多少轴都没用,问题会多的

网友:
没必要的時候我一向都不會用新出的固件, 因為每逢有新固件出的初期例有很多事故和不明朗因素的

楼主:
dfkkkk发表于2014-03-30 23:30:05
我也升了2.0,空中有点左右晃,还好没炸,飞之前我校准了指南针
我也校准了、但是,指南针方向和机头方向成近90度夹角…why?

楼主:
KaiyuAerial发表于2014-03-30 23:32:34
你把指南针放在你云台电机附近,不出问题才怪。
重点是我把指南针移开,旋转,校准后的角度还是错误的、这个不能放在哪里国家有规定嘛?

楼主:
KaiyuAerial发表于2014-03-31 00:11:35
你指南针安装方向明显偏转90度,回去好好看看出厂的飞机指南针是怎样的。
在哪里?在哪里?dji里面只有校准,没有说校准后错误的解决方案:(

楼主:
草子发表于2014-03-31 00:33:41
不懂帮顶了~~精灵也炸了 可惜了~
谢了…亲

楼主:
kinkin8888发表于2014-03-31 01:04:20
楼主
不必多说还是你最懂我

楼主:
R8fky发表于2014-03-31 01:27:00
没必要的時候我一向都不會用新出的固件, 因為每逢有新固件出的初期例有很多事故和不明朗因素的
本来就想调个参、谁知道会遭来横祸…GPS的安装位置初始就是这个节奏吧?

楼主:
ycbfc发表于2014-03-31 00:38:27

我精灵2升完2.0也感觉左右晃动比以前明显多了,不会是dj为卖3轴云台故意的吧?
这么故意!?那凭这个帖是不是可以免费领取一个3轴狗台 表达一下对此次升级的敬意…

楼主:
dfkkkk发表于2014-03-31 00:42:47

机体都不稳了,多少轴都没用,问题会多的
凭心说、这次改造功能和造型的结合是有诚意的、不论看起来、提在手中、都很稳,无非飞起来晃到姥姥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点是我把指南针移开,旋转,校准后的角度还是错误的、这个不能放在哪里国家有规定嘛?
来自iphone客户 ...

LZ你真牛皮燈籠, 指南針不能接近电機还有你放的角度跟原來的就不同方向了.  这个是不用国家規定的產品製造商有就可以了, 真不明白你的觀念是如何來的

网友:
樓主,好明顯你的指南針位置裝錯了!功課沒做好,下次改整就好

网友:
首先 ,你这上减震板的固定方式和我一模一样,我也是中间加了个 两个孔的铝片固定,云台估计差不多,但是我俯仰控制手机和云台是保持一致的

其次,我看了你那个炸鸡路线,和我的基本类似,我也是换了加高加宽脚架,然后指南针移到了新脚架,看来是换了脚架后指南针出了问题

楼主:
fdji发表于2014-03-31 08:19:09

首先 ,你这上减震板的固定方式和我一模一样,我也是中间加了个 两个孔的铝片固定,云台估计差不多,但是我俯仰控制手机和云台是保持一致的

其次,我看了你那个炸鸡路线,和我的基本类似,我也是换了加高加宽脚架,然后指南针移到了新脚架,看来是换了脚架后指南针出了问题
1、那你升级了最新的固件嘛?2、那你的指南针也出现了偏移么?3、最终怎么解决的?

楼主:
R8fky发表于2014-03-31 02:01:48

LZ你真牛皮燈籠, 指南針不能接近电機还有你放的角度跟原來的就不同方向了.  这个是不用国家規定的產品製造商有就可以了, 真不明白你的觀念是如何來的
哈哈;1、主要从画面整体构图的角度出发和机架的整体性才考虑放到这个位置;2、指南针角度我四个角度都可以安装而且也试过、可是对机头的方向没有任何影响…why

楼主:
winson_zoe发表于2014-03-31 03:14:04
樓主,好明顯你的指南針位置裝錯了!功課沒做好,下次改整就好
求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机体都不稳了,多少轴都没用,问题会多的

调感度2.0感度有所下降,你恢复默认感度试试,我飞的很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调感度2.0感度有所下降,你恢复默认感度试试,我飞的很稳定!!

用着默认的,一直没调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1、主要从画面整体构图的角度出发和机架的整体性才考虑放到这个位置;2、指南针角度我四个角度都可 ...

1. 要是乱放也可以的你又怎麼会炸呢?   2. 指南針本身是放右边的你就把它移到左边去而且那平滑面对的角度已不同, 就算放左边但將平滑面对著外放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着默认的,一直没调哦

升级2.0前,默认感度比较大,你升级2.0后,感度还是原来升级前的感度!
你有空,把机子连电脑再恢复默认感度试试看!!

升级前是:
120  120  120  160
220  220

升级后(2.0)是:
125  125  100  100
125  125

网友:
1,大家都说指南针放置问题,楼主是说升级固件后惨炸,可以理解为,同样的改装,升级固件前爽飞么。
2,指南针放哪儿木有国家规定。
3,天线霸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升级2.0前,默认感度比较大,你升级2.0后,感度还是原来升级前的感度!
你有空,把机子连电脑再恢复默认 ...

网友:
指南针的绝对位置可以改变,可是指南针与主控的相当位置还是不能改变的吧,否则得要设那XYZ值干嘛

楼主:
终于搞定。!是大虾们说到的指南针位置问题!

在dji技术客服的耐心讲解下,把指南针移动到精灵右后方位OK!

平滑的飞翔又开始了!

楼主:
xlla发表于2014-03-31 12:31:09
1,大家都说指南针放置问题,楼主是说升级固件后惨炸,可以理解为,同样的改装,升级固件前爽飞么。
2,指南针放哪儿木有国家规定。
3,天线霸气。
哈哈当是标题党好辣、吸引大家关注嘛…就是指南针那点儿事儿…

楼主:
liucen2008发表于2014-03-31 19:25:14
终于搞定。!是大虾们说到的指南针位置问题!

在dji技术客服的耐心讲解下,把指南针移动到精灵右后方位OK!

平滑的飞翔又开始了!
来一张目前的图…稍后调试OK后增稳再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要是乱放也可以的你又怎麼会炸呢?   2. 指南針本身是放右边的你就把它移到左边去而且那平滑面对的角度 ...

你最懂我...是按你的意思来,今天dji的技术客服说,大疆所有产品都是右后布置指南针哦,而且金属面朝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最懂我...是按你的意思来,今天dji的技术客服说,大疆所有产品都是右后布置指南针哦,而且金 ...

勞氣一番, 終於你也想通了! 孺子可教是也, 及早回頭是岸就好, 免得某天精靈頑皮跑遠了不懂回來, 不用說也知結果將会是怀著不爽的心情 提控..回家吃飯了   你有没就這個机會問一下dji 那指南針的佈置是否按国家規定的呢

网友:
找到原因就好。

网友E:
楼主也是苹果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也是苹果电脑

为什么 是  “也” 很奇妙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 是  “也”  很奇妙

你看视频也是按空格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视频也是按空格播放。。。

你太懂我了,因为你也是 用 comma n d+shift+4 截屏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太懂我了,因为你也是 用 comma n d+shift+4 截屏对吧

哈哈哈,你太懂我了,因为你也是~
哈哈哈哈

网友(2015-02-20):
引用 楼主:
感谢盆友们的帮助已经解决迷乱飞状态,知识点获得:

知识点1[/bac ...

这位兄弟,请教一下,我之前炸鸡,指南针模块的壳摔没了。如果用胶布缠起来,会不会影响指南针准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