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KV值和电调 以及电池的电压如何搭配 求高手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2014-03-30):
到现在还弄不清电机KV值和电调  以及电池的电压如何搭配   3900KV能否用4S运行

网友:
http://www.mxsj.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8&extra=page%3D1

网友A:
电机,桨,电池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电机KV值:
     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转/分钟。
    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所以,KV值的大小就与浆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就这点提供一下配浆经验:
    1060浆,10代表长的直径是10寸,60表示浆角(螺距).前两位数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例如:1500MA,10C,    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安
    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

二、电机与浆的搭配: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三、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
      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 与  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四、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

网友:
好帖。太及时了。尤其对偶这样的新手而言,且讲的很全面。谢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桨,电池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电机KV值:
     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 ...

学习!好贴。

网友(2014-08-21):
楼上讲的很好,不过觉得有点笼统了,看完还是不知道电池,电调,电机在电压,电流,功率方面的关系,作为新菜鸟,我想向老师们问几个问题,一:电池电压、电调电压、电机电压三个电压之间的关系,二:同上的,三者之间电流的关系,三:电机和电池的什么方面影响电调的选择,有什么影响,四:同上的,电调和电池对于电机选择的影响,五:同上的,电调和电机对于电池选择的影响,六:遥控器在做推拉油门、前进后退时的操作时,主要是通过改变电机、还是电调,或者说是其中的哪个属性(电压、电流之类的),七:油门校准改变的是什么,希望老师们能帮我解惑,谢谢了!

网友:
精华,对我真央的新兵太有帮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桨,电池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电机KV值:
     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 ...

我银燕2212电机1400kv2s电池搞风动船,昨天买了7035浆,是否买小了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