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入模,YT450出问题了,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4-03-30):
08年入的YT 450SPORT,后因工作忙就没玩了。现在又想重新入模,把鸡又拿了出来飞了一下,觉得有些卡,重新清洗并组装。组装好后接上电源,电调只有开机确认音后就没反应了,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A:
多通几次电试试

网友B:
LZ,有几个问题。
你用的是什么遥控器?什么接收机?
听你的描述,电调好像没有收到信号。
请检查接线,通道。。。
JR/Spektrum 油门1,Futaba 油门3
Futaba遥控器油门通道需要反向。

楼主:
感谢大家!我通电多次了,都一样。我用的是18MZ 6008,我明天按你说的试试

楼主:
今天重新接线,可以了!谢谢!另外想请教一下,接收机有个接口标注的是一个红色的英文字母"B",是接什么的?几年没玩都忘了

网友C:
18MZ......不会接线了!哈哈哈!那个接口看你的设备都是啥,用什么接法了,可以用也可以不用,直接问。。。。不知道怎么回答

网友D:
内容来个照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