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给力的电池 977悬停11分钟

楼主(2014-03-30):
600毫安确实不错  稍微改下电池仓就可以了  不过建议每次换电池拿掉头罩!

楼主:
我去,手机发帖,怎么没有图片啊?

网友:
什么电池?

楼主:
X宝有  600毫安暴力 977   我试了 很好用!还有一款500多容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X宝有  600毫安暴力 977   我试了 很好用!还有一款500多容量的

还没睡?

楼主:
睡不着 飞977  呢!

网友:
977是什么?

网友A:
飞夜航?悬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夜航?悬停怎样?

房间里飞  有灯不算夜航!悬停我感觉都差不多,主要是自旋比较好做!

网友B:
虽然我余额宝每天的收益正好可以买一块600mah的电池,但还是有点不舍得呢,目前两块电池基本够用,只是没时间出去而已。

网友C:
这么晚不休息不会影响第二天训练吗。

网友D:
增加的重量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晚不休息不会影响第二天训练吗。

下大雨  所以不会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加的重量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力度

这个我感觉不出来  好像差不多,这个电池放到966上面能飞2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余额宝每天的收益正好可以买一块600mah的电池,但还是有点不舍得呢,目前两块电池基本够用,只是没时 ...

20多万。。。。。

网友:
V977的主电机如果用的是有刷的,还能悬停那么长时间吗?
有刷电机的型号是多少?

网友E:
不知我的澄星6050能否改成V977的无刷电机,现在感觉原厂的有刷太不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感觉不出来  好像差不多,这个电池放到966上面能飞20分钟!

8520电机带45克机身还算灵活,600mah的电池要重7克,灵活性受影响,电机工作20分钟!悠着点,比不上无刷的977,随便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我的澄星6050能否改成V977的无刷电机,现在感觉原厂的有刷太不好用了。

找到信号应该可以改,6050的机架也不小,而且两者很相似,但是电调需要绑,不太美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