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2.6自动调参失败,怎么把PID改为初始数值

楼主(2014-03-31):
APM 2.6自动调参失败,怎么把PID改为初始数值。或者怎么把固件刷回原来的版本

网友A:
失败就不会存入新的参数,自动调参必须在定高模式下打开自动调参,跳舞结束后切回增稳模式、不关闭自动调参开关,降落后等飞控自动上锁就能存入调参后的参数。要回复默认,手动改参数点击左边写入参数按钮,再点右边刷新就能看当前飞控的参数值

3.1版本默认参数

3.1.2默认参数

下面是我ATG650的自动调参参数

飞的不错,悬停钉钉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失败就不会存入新的参数,自动调参必须在定高模式下打开自动调参,跳舞结束后切回增稳模式、不关闭自动调参 ...

谢谢分享

网友:
二种方法共你选择:
1、最笨的办法,先刷汽车固然,断电上电,然后刷回多轴固件
2、点终端--连接--出现版本号提示后,输入SETUP,回车,输入ERASE,加车。

网友:
我开始也自动失败,后来在机子上加了重量,就成功了,你可以试试